MATLAB中的rotate旋转函数可以旋转一些3D对象,但如何才能绕任意指定轴旋转呢?

楼主(2020-04-22):
MATLAB中的rotate旋转函数可以旋转一些3D对象,但如何才能绕任意指定轴旋转呢?

按照官方文档rotate的使用说明,rotate(h,direction,alpha) 将图形对象 h 旋转 alpha 度。指定 h 为曲面、补片、线条、文本或图像对象。direction 是一个二元素或三元素向量,它与旋转轴原点共同确定旋转轴。旋转轴的默认原点是图框中心。该点未必是坐标区的原点。

文档中的一个图片:

这里的P点就是那个direction? origin指图片中心?

写了一个小的测试程序进行测试:

  • figure;
  • plot3(0,0,0,'ko','MarkeRFaceColor','k');%画出原点
  • hold on;grid on;
  • plot3([0,0],[0,200],[0,0],'r');%画一条轴
  • xlabel('x/mm');ylabel('y/mm');zlabel('z/mm');
  • x = linspace(0,300,100);
  • y = linspace(0,200,100);
  • z = zeros(100,100);
  • plan0 = surf(x,y,z);alpha(.3);shading interp %画平面0
  • plan1 = surf(x,y,z);alpha(.3);shading interp %画平面1
  • plan2 = surf(x,y,z);alpha(.3);shading interp %画平面2
  • direct=[0 1 0];
  • rotate(plan1,direct,10);%平面1旋转10度
  • rotate(plan2,direct,30);%平面2旋转30度

测试效果:

可以看到图像不是按照[0 1 0]即y轴进行旋转,而是绕“处在图片中心,与y轴平行的某个轴” 进行旋转。
那如何才能绕坐标中的y轴(也就是图中我画的那条红线)旋转呢?
或者能否绕3维空间中的任意指定轴进行旋转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https://ww2.mathworks.cn/help/matlab/creating_plots/rotate-about-an-arbitrary-axis.html你看看这个能帮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