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dxdesigner的原理图用pads9.5打不开,可能用老版本的PADS画的,但不知道哪一...

楼主(2020-04-22):
有一份dxdesigner的原理图用pads9.5打不开,可能用老版本的PADS画的,但不知道哪一版本,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打开吗,感谢!

网友(2020-12-02):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遇到类似的问题,用高版本画的原理图,低版本打不开,想降版本,但不知道怎么降.......

网友(2020-04-22):
    如果是低版本画的高版本应该可以打开,反倒是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
    可以尝试下降版看是否可行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