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用过ERSA电磁泵的大神?

楼主(2020-04-22):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ERSA电磁泵的大神,有没有类似的经历:1.ERSA现在基本都采用电磁泵,相对于机械泵确实维护少,但结构没有机械泵简单,锡波也没有机械泵稳定,输出直观可见;
2.清理电磁泵通道就得捞锡,不过现在设计的电磁泵通道是简便拆卸的;
3.目前有5台电磁泵选择焊,但只发现一台严重衰减,100%锡波根本打不起来,大概2个月就需捞锡清理通道,其实没看到什么脏的,可是一拆就恢复如初,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是线圈还是通道?
4.另外,自动测锡波高度系统存在风险缺陷,没有测试结果反馈系统,为出现大批量焊接报废,人都已关闭该系统。

网友:
    ERSA的选焊在业内是数一数二,质量好,稳定性不是国产设备能比,但它同时对维护保养的要求非常高,比波峰焊要高几个层次。对于电磁泵波峰衰减的问题,如果是使用5年以上的话,都是与电磁线圈老化有关,需要更换了;如果是5年以内的话,一般都是与保养相关,导流杆从锡槽内拿出,两三天清理一次锡渣。锡渣多了自然阻力大了,波峰高度就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