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缺角的thermal pad

楼主(2020-04-22):
請問標題pad要怎麼建立

网友:
    是原理图还是PCB还是单独的焊盘

网友:
    有异形焊盘的器件封装建立跟常规封装建立流程一样
添加端点,用2D线或铜箔画出异形焊盘的样子,然后把它们每一个对应的层关联在一起(top和top层的关联、solder和solder层的关联、paste和paste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