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硬件设计问题:液面探测,求助大神

楼主(2020-04-22):
    各位好,在工作中遇到这个电路,具体如下图:
简述功能如下:
容器中装有少量液体,先需要用吸液探针将容器内液体抽走,设计硬件电路来检测液体是否被抽完。
金属探测棒和探针被固定在一个机械升降装置中。金属棒被接地。
    当机械装置下降,将金属棒和探针下降接触到液面后,金属棒通过液体与探针接触。
经过试验发现放大器LMC6462的输出信号A,当金属棒没有碰触到液面时,输出+5V。在接触到液面时,A点输出0,但是很快又回到+5V。
    不太理解放大器在这里实现什么作用以及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希望有相关经验的高手给与解释,谢谢!

网友A:
    在这里放大器是作为一个比较器来使用,当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A点输出电压为5V;当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小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A点输出电压为0V。阈值电平由反向输入端的33K和15K电阻对5V分压提供,而在同向输入端33K电阻和金属棒+探针(此时金属棒和探针也等同于一个电阻,电阻的阻值和探入液面的深度有关系)也构成的一个分压电阻,放大器就用来比较这两个输入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放大器是作为一个比较器来使用,当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A点输出电压为5V;当同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基本明白工作原理了。没有想到放大器可以直接这样当做比较器使用。
还想继续请教几个问题:
    1. 是否大多数运放都可以像图中那样直接当做比较器去使用?
    2. 不是很清楚电路设计者为何用+5V给放大器供电,因为这款运放是可以工作在+3V电压下的,如果直接用+3.3V给运放供电,那运放输出的高电平就是+3.3V,不是可以直接连接MCU的GPIO了吗?可以省去电平转换电路,节省BOM成本了啊。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部分的。
3. 我在试验中发现当容器里的液体是酸液或碱液时,电路工作很正常,即A点信号很正确。但当液体换成普通的自来水时,A点信号不是很稳定。比如有时候,即使金属棒和探针都接触到液面以下,A点信号也为高电平。请问液体的性质有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基本明白工作原理了。没有想到放大器可以直接这样当做比较器使用。
还想继续请教几 ...

1、大部分的运放是可以直接用做比较器使用的
2、如果运放可以工作在3.3V,那么直接用3.3V供电也是没问题的,不过不建议输出直接接MCU的I/O口,如果运放的输出电流比较大的话会损坏I/O口,中间最好加限流电阻
3、这个要看你用的检测模块的性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部分的运放是可以直接用做比较器使用的
    2、如果运放可以工作在3.3V,那么直接用3.3V供电也是没问题 ...

    感谢回复、解答!我再去试验和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