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计算一下这个原理图的计算公式。

楼主(2020-04-22):
求高手帮我计算一下这个运放输出V_AC的计算公式,输入信号是220VAC。整了半天没整明白计算公式要怎么写。

仿真如下,但没弄明白要怎么计算。

网友:
楼主首先谢谢你的分享,很好的问题,同问@超級狗  来看看

网友A:
    你当成三个输入,按照单个计算其他两个接地的方法。其实就是加法电路加了一个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成三个输入,按照单个计算其他两个接地的方法。其实就是加法电路加了一个直流偏置

请求计算公式!

网友B:
    V_AC=(VAC_N-VAC_L)*(10K/(510K*4+1K))+P2V5,这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测量输入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V_AC=(VAC_N-VAC_L)*(10K/(510K*4+1K))+P2V5,这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测量输入电压差

    我以前也是按这种方法进行计算,但领导说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按这种方法进行计算,但领导说不对。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按这种方法进行计算,但领导说不对。

    上面发错了,不好意思,请忽略,最开始的公式应该没问题呀!你们领导怎么算的呢?

网友B:
    我特意用Multisim仿真了下,公式没错呀

网友C:
    你好,请问您知道zuken格式的PCB怎么转换成Allegro或者AD格式的PCB吗?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您知道zuken格式的PCB怎么转换成Allegro或者AD格式的PCB吗?灰常感谢!!!

AD,Import Wizard -》Zuken Cadstar,Cadstar标准格式的文件还要预先转换成CSA,CPA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用Multisim仿真了下,公式没错呀

    感谢,我仿真的结果也差不多。

网友:
    求助,请问各位工程师,5V供电,谐振升压驱动紫外线灯管的变压器,是不是高频变压器绕制,一般参数多少?跪求!

网友:
    C725才是真正的采样阻抗,在交流工作条件下,电容是有容抗的。至于输入端的那两串电阻,只是起到分压和分别承担一部分高压使用(这种电阻每种耐击穿能力没有那么高,通过串联解决),公式不提供了,很简单的差分放大,根本用不着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输入侧需要计算c725的容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