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大战中,中国也有硬气的地方!(二、芯片封装)

楼主(2020-04-23):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封装测试。
封装测试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封装,另外一个是测试。
    封装的核心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保护芯片,可以理解为用个外壳把芯片保护起来。第二个是把电信号互连与引出。
    在封装过程中,做保护壳容易,而关键技术是将芯片I/O接口电极连接到整个系统PCB板上,其中关键是键合。
键合是用导线将芯片上的焊点与封装外壳的焊点连起来,然后再把外壳上的焊点与PCB内导线相连,从而与其他零件连接。
    另外是测试,其实测试贯穿芯片生产的整个过程。但是我们讲的封装测试,一般指的是中后段的测试。
    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检测哪些芯片是合格的,哪些芯片不合格。
例如检测时,用测试设备对芯片输入一个信号,然后看输出的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就合格,不正常就不合格。
    在测试过程中,探针台用来实现芯片的电参数测试,分选机将完成测试的芯片分类,选出优良中差。
    对于封装测试来说,关键在封装。

    芯片封装大致分四个阶段:
    1、传统封装,主要是直插型封装,例如你看到的一块芯片,有很多引脚。
    2、传统封装的进化,主要有QFP、SOP、PGA等。
    3、先进封装,典型的是晶圆级封装、倒装封装、系统级封装、3D封装和硅通孔等。
    传统封装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芯片,另外尽可能让芯片体积更小。
    而先进封装除了要保护芯片,还要改善芯片功耗、散热和数据传输速度等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看其中几种关键的先进封装方式。

先进封装有两个大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是在特定面积下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引脚,第二个是系统级封装(SiP),就是把很多模块做在一起。
想象一下,在一块被围墙围住的地里多建几栋楼,这就类似SiP,把几块芯片封装在一个系统里。

    在传统芯片上,我们可能会看到相关芯片产品有很多脚,这些脚就是负责信号输入输出的接口,又叫I/O接口。
人们一直在思考怎样将接口的数量提高,毕竟芯片集成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接口也越来越多,于是倒装封装方式就出来了。

    倒装芯片是先在芯片上制作金属凸点,然后将芯片面朝下,利用焊料直接与基板互连。
    这种封装模式,可以明显看到输入输出的接口更多,I/O密度更高。
    对于倒装芯片,封装尺寸越大,技术难度越高,目前最大可以做到75*75 mm量级。
当然,芯片尺寸越大,价格也越贵。例如30mm以下的芯片,价格大概在1000元,70mm以上的价格就超2万。
    另外一种先进封装方式是晶圆级封装(WLP)。
晶圆级封装是先对晶圆上的芯片进行封装测试,然后切割成单颗产品,接着可以直接贴装到基板上。
    晶圆级封装方式很多用在功率放大器、无线连接器件和射频收发器上。
    尤其是伴随5G商用的加速,市场对射频的需求快速增加,有望带动晶圆级封装产业的快速增长。
对于晶圆级封装,主要有两个技术特点,那就是扇入型(Fan-in) 和扇出型(Fan-out)。
这扇入和扇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上图,晶圆级封装下面都有很多凸点,这是与外界连接的接口,凸点的尺寸和间距越小,技术越难。
扇出型的凸点已经延伸到芯片的外面来了,而扇入型芯片的凸点是在芯片的里面。
从结构上来讲,扇出可以大幅增加I/O端口数量。
所以,产品尺寸和芯片尺寸一样大的称为扇入型(WLCSP),产品尺寸比芯片尺寸大的称为扇出型(FOWLP)。
    2004年,英飞凌提出扇出型封装,之后该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广泛运用于苹果芯片。
    现在扇出型封装是增速最快的市场,年均增长率高达25%。
    封装的一大方向是减小系统空间,而系统级封装(SiP)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怎么回事?
系统级封装就是将多个芯片封装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封装体积。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SiP不算封装,就一组装的活。
    另外,为了减小芯片尺寸,还可以在集成电路之上再加集成电路。
    就像建房子,建了一楼还可以建二楼,这就是3D堆叠封装,这种封装技术又叫做硅通孔技术(TSV)。
    为什么叫通孔?
    因为楼上楼下总得打个孔连接起来吧!

    现在3D堆叠封装在CPU和GPU上有广泛运用。
而国际顶尖的封装测试公司基本上都有用到倒装、晶圆级封装、系统级封装和硅通孔技术。
放心,相关技术我国企业都是走在国际前沿。

网友:
    键合是用导线将芯片上的焊点与封装外壳的焊点连起来,然后再把外壳上的焊点与PCB内导线相连,从而与其他零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