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驱动开发总结(一)字符设备驱动结构

楼主(2020-04-23):
Linux字符设备驱动结构

1.1 cdev结构体

      在Linux2.6 内核中,使用cdev结构体来描述一个字符设备,cdev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struct cdev {

      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module *owner;  /*通常为THIS_MODULE*/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ps; /*在cdev_init()这个函数里面与cdev结构联系起来*/

      struct  list_head list;

      dev_t  dev;  /*设备号*/

      unsigned int count;

};

     cdev 结构体的dev_t 成员定义了设备号,为32位,其中12位是主设备号,20位是次设备号,我们只需使用二个简单的宏就可以从dev_t 中获取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

MAJOR(dev_t dev)

MINOR(dev_t dev)

相反地,可以通过主次设备号来生成dev_t:

MKDEV(int major,int minor)

1.2 Linux 2.6内核提供一组函数用于操作cdev 结构体:

1:void cdev_init(struct cdev*,struct file_operations *);

2:struct cdev *cdev_alloc(void);

3:int cdev_add(struct cdev *,dev_t,unsigned);

4:void cdev_del(struct cdev *);

其中(1)用于初始化cdev结构体,并建立cdev与file_operations 之间的连接。(2)用于动态分配一个cdev结构,(3)向内核注册一个cdev结构,(4)向内核注销一个cdev结构

1.3  Linux 2.6内核分配和释放设备号

      在调用cdev_add()函数向系统注册字符设备之前,首先应向系统申请设备号,有二种方法申请设备号,一种是静态申请设备号:

5:int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t from,unsigned count,const char *name)

另一种是动态申请设备号:

6:int alloc_chrdev_region(dev_t *dev,unsigned baseminor,unsigned count,const char *name);

       其中,静态申请是已知起始设备号的情况,如先使用cat /proc/devices 命令查得哪个设备号未事先使用(不推荐使用静态申请);动态申请是由系统自动分配,只需设置major = 0即可。

      相反地,在调用cdev_del()函数从系统中注销字符设备之后,应该向系统申请释放原先申请的设备号,使用:

7:void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t from,unsigned count);

1.4 cdev结构的file_operations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字符设备当中最重要的结构体之一,file_operations 结构体中的成员函数指针是字符设备驱动程序设计的主体内容,这些函数实际上在应用程序进行Linux 的 open()、read()、write()、close()、seek()、ioctl()等系统调用时最终被调用。在include/linux/fs.h文件中定义,这里不一一详解,仅仅解析一些常用的API。

struct file_operations {

/*拥有该结构的模块计数,一般为THIS_MODULE*/
struct module *owner;

/*用于修改文件当前的读写位置*/
loff_t (*llseek) (struct file *, loff_t, int);

/*从设备中同步读取数据*/
ssize_t (*read) (struct file *, char __user *, size_t, loff_t *);

/*向设备中写数据*/
 ssize_t (*write) (struct file *, const char __user *, size_t, loff_t *);

 ssize_t (*aio_read) (struct kiocb *, const struct iovec *, unsigned long, loff_t);
ssize_t (*aio_write) (struct kiocb *, const struct iovec *, unsigned long, loff_t);
int (*readdir) (struct file *, void *, filldir_t);

/*轮询函数,判断目前是否可以进行非阻塞的读取或写入*/
unsigned int (*poll) (struct file *, struct poll_table_struct *);

/*执行设备的I/O命令*/
 int (*ioctl)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long (*unlocked_ioctl) (struct file *,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long (*compat_ioctl) (struct file *,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用于请求将设备内存映射到进程地址空间*/
 int (*mmap) (struct file *, struct vm_area_struct *);

/*打开设备文件*/
 int (*open)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flush) (struct file *, fl_owner_t id);

/*关闭设备文件*/
int (*release)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fsync) (struct file *, struct dentry *, int datasync);
 int (*aio_fsync) (struct kiocb *, int datasync);
int (*fasync) (int, struct file *, int);
int (*lock) (struct file *, int, struct file_lock *);
ssize_t (*sendpage) (struct file *, struct page *, int, size_t, loff_t *, int);
unsigned long (*get_unmapped_area)(struct file *, 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int (*check_flags)(int);
int (*flock) (struct file *, int, struct file_lock *);
ssize_t (*splice_write)(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truct file *, loff_t *, size_t, unsigned int);
ssize_t (*splice_read)(struct file *, loff_t *, 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ize_t, unsigned int);
int (*setlease)(struct file *, long, struct file_lock **);
};

1.5 file结构

     file  结构代表一个打开的文件,它的特点是一个文件可以对应多个file结构。它由内核再open时创建,并传递给在该文件上操作的所有函数,直到最后close函数,在文件的所有实例都被关闭之后,内核才释放这个数据结构。

    在内核源代码中,指向 struct file 的指针通常比称为filp,file结构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成员:

struct file{

mode_t   fmode; /*文件模式,如FMODE_READ,FMODE_WRITE*/

......

loff_t   f_pos;  /*loff_t 是一个64位的数,需要时,须强制转换为32位*/

unsigned int f_flags;  /*文件标志,如:O_NONBLOCK*/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_op;

void  *private_data;  /*非常重要,用于存放转换后的设备描述结构指针*/

.......

};

1.6 inode 结构

      内核用inode 结构在内部表示文件,它是实实在在的表示物理硬件上的某一个文件,且一个文件仅有一个inode与之对应,同样它有二个比较重要的成员:

struct inode{

dev_t  i_rdev;            /*设备编号*/

struct cdev *i_cdev;  /*cdev 是表示字符设备的内核的内部结构*/

};

可以从inode中获取主次设备号,使用下面二个宏:

/*驱动工程师一般不关心这二个宏*/

unsigned int imajor(struct inode *inode);

unsigned int iminor(struct inode *inode);

2.1 Linux字符设备驱动的组成

1、字符设备驱动模块加载与卸载函数

      在字符设备驱动模块加载函数中应该实现设备号的申请和cdev 结构的注册,而在卸载函数中应该实现设备号的释放与cdev结构的注销。

      我们一般习惯将cdev内嵌到另外一个设备相关的结构体里面,该设备包含所涉及的cdev、私有数据及信号量等等信息。常见的设备结构体、模块加载函数、模块卸载函数形式如下:

/*设备结构体*/

struct  xxx_dev{

      struct   cdev   cdev;

      char *data;

      struct semaphore sem;

      ......

};

/*模块加载函数*/

static int   __init  xxx_init(void)

{

      .......

      初始化cdev结构;

      申请设备号;

      注册设备号;

       申请分配设备结构体的内存;  /*非必须*/

}

/*模块卸载函数*/

static void  __exit   xxx_exit(void)

{

       .......

       释放原先申请的设备号;

       释放原先申请的内存;

       注销cdev设备;

}

2、字符设备驱动的 file_operations 结构体重成员函数

/*读设备*/

ssize_t   xxx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

        使用filp->private_data获取设备结构体指针;

        分析和获取有效的长度;

        /*内核空间到用户空间的数据传递*/

        copy_to_user(void __user *to,  const void *from,  unsigned long count);

        ......

}

/*写设备*/

ssize_t   xxx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使用filp->private_data获取设备结构体指针;

        分析和获取有效的长度;

        /*用户空间到内核空间的数据传递*/

        copy_from_user(void *to,  const  void   __user *from,  unsigned long count);

        ......

/*ioctl函数*/

static int xxx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case  xxx_CMD1:

                        ......

                        break;

           case  xxx_CMD2:

                       .......

                      break;

           default:

                      return -ENOTTY;  /*不能支持的命令*/

      return 0;

}

3、字符设备驱动文件操作结构体模板

struct file_operations xxx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xxx_open,

      .read = xxx_read,

     .write = xxx_write,

     .close = xxx_release,

     .ioctl = xxx_ioctl,

     .lseek = xxx_llseek,

};

上面的写法需要注意二点,一:结构体成员之间是以逗号分开的而不是分号,结构体字段结束时最后应加上分号。

结束语:

            字符驱动的原理分析大概就这么多,下一篇我们详解一个简单字符驱动程序。推荐二本Linux驱动的书给大家,《Linux设备驱动程序》魏永明译,另一本是《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宋宝华著,最后,祝大家学习愉快。

网友:
字符设备驱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