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集成运算放大器电源系统的设计方案

楼主(2020-04-23):
    有关集成运算放大器电源系统的设计方案

    【导读】大多数集成运算放大器电略部采用正、负对称的双电源供电,在只有一组电源的情况下,集成运算放大器也能正常工作。

    采用单电源对集成这算放大器供电的常用方法是,把集成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电位抬高(且通常抬高至电源电压的一半,即 E+/2),抬高后的这个电位就相当于双电源供电时的“地”电位,因此在静态工作时,输出端的电位也将等于两输入端的静态电位,即E+/2。

大多数集成运算放大器电略部采用正、负对称的双电源供电,在只有一组电源的情况下,集成运算放大器也能正常工作。图中所示为两种采用单电源供电的供电电路。

    图中,集成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抬高的电压由R4、R5对电源分压后产生,约等于 E+/2;C2为滤波电容;C1和C3分别为输入、输出隔直电容。为了减小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图(a)中R1应等于R2与R4的并联值,图(b)中R1应等于R2与R3的并联值。

图(a)为反相输入方式,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为R4/R3=100倍;图(b)为同相输入方式,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为R3/R2=10倍。

    电路图

图题:电路图

网友:
    大多数集成运算放大器电略部采用正、负对称的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