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二

楼主(2020-04-23):
    上一节中,分析了s3c2410fb,c的入口出口函数,以及一些重要结构体的分析,初步知道了这是一个平台驱动的架构。

上一节文章: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一

    上一节讲到probe函数就没继续往下深究了,这一节里,我们来详细分析s3c24xxfb_probe函数,整体分析如下:

    static int __init s3c24xxfb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enum s3c_drv_type drv_type)
    {
        struct s3c2410fb_info *info;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isplay;
            struct fb_info *fbinfo;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mach_info;  /* 包含s3c2410fb_display */
            struct resource *res;
            int ret;
            int irq;
        int i;
        int size;
            u32 lcdcon1;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里会设置platform_data
         *  tq2440_machine_init()函数调用s3c24xx_fb_set_platdata(&tq2440_fb_info);
             *  所以这里传入来的platform_data就是tq2440_fb_info结构体实例
         */
        mach_info = pdev->dev.platform_data;

        /* 执行完上面的语句后mach_info指向tq2440_fb_info结构体,而不为NULL  */
        if (mach_info == NULL
                    dev_err(&pdev->dev,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n");
                return -EINVAL;                /* 表示无效的参数 */

        /* tq2440_fb_info设置了default_display = 0,num_displays = 1,故这句不会执行 */
        if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 mach_info->num_displays
                    dev_err(&pdev->dev, "default is %d but only %d displays\n",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mach_info->num_displays);
                    return -EINVAL;
            }

            /* display指向tq2440_lcd_cfg,关于LCD屏相关参数的设置 */
            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 通过平台设备platform_device获得IRQ
             * platform_get_irq其实是调用platform_get_resource(dev, IORESOURCE_IRQ, num)
             */
            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0);
            if (irq < 0) {
                dev_err(&pdev->dev, "no irq for device\n");
                return -ENOENT;

            /*         分配一个fb_info结构体,第一参数不为0表示,额外多申请的空间
             *        用来存放额外的数据,这里用来存放s3c2410fb_info额外的数据
             *  比如:clk,resource,io,irq_base,drv_type等额外信息
         */
        fbinfo = framebuffer_alloc(sizeof(struct s3c2410fb_info), &pdev->dev);
            if (!fbinfo)
                    return -ENOMEM;                /* 返回NULL表示失败 */

            /* 相当于pdev->dev->driver_data = fbinfo */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fbinfo);

            /* 在framebuffer_alloc函数里info->par指向了额外多申请内存空间的首地址 */
        info = fbinfo->par;                        /* 将私有数据赋给info指针变量 */
            info->dev = &pdev->dev;                /* 指定struct s3c2410fb_info中dev为平台设备中的dev */
        info->drv_type = drv_type;        /* 驱动类型, DRV_S3C2410还是DRV_S3C2412 */

            /*  通过平台设备platform_device获得资源(IO) */
            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if (res == NULL)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memory registers\n");
                    ret = -ENXIO;
                    goto dealloc_fb;

        size = (res->end - res->start) + 1;                /* 资源的大小 */

            /* 申请以res->start地址开始大小为size的I/O内存 */
            info->mem = request_mem_region(res->start, size, pdev->name);
            if (info->mem == NULL)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memory region\n");
                ret = -ENOENT;
                goto dealloc_fb;
        }

            /* 映射I/O地址,其实就是将S3C2440的LCD首寄存器(LCDCON1)的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
        info->io = ioremap(res->start, size);
            if (info->io == NULL
                    dev_err(&pdev->dev, "ioremap() of registers failed\n");
                ret = -ENXIO;
                    goto release_mem;
            }

            /* 这里相当于info->irq_base = info->io + 0x54,刚好是LCDINTPND寄存器的地址 */
            info->irq_base = info->io + ((drv_type == DRV_S3C2412) ? S3C2412_LCDINTBASE : S3C2410_LCDINTBASE);

        dprintk("devinit\n");

            /* 驱动名,fbinfo->fix.id = s3c2410fb */
        strcpy(fbinfo->fix.id, driver_name);

        /* Stop the video */
        lcdcon1 = readl(info->io + S3C2410_LCDCON1);
        /* 禁止Video output */
        writel(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info->io + S3C2410_LCDCON1);

            /* 设置fb_info结构体通用的固定参数fb_fix_screeninfo结构体 */
        fbinfo->fix.type                           = FB_TYPE_PACKED_PIXELS;
        fbinfo->fix.type_aux            = 0;
            fbinfo->fix.xpanstep            = 0;
        fbinfo->fix.ypanstep            = 0;
            fbinfo->fix.ywrapstep            = 0;
        fbinfo->fix.accel                    = FB_ACCEL_NONE;        /* 无硬件加速 */

            /* 设置fb_info结构体通用的可变参数fb_var_screeninfo结构体 */
            fbinfo->var.nonstd                    = 0;
        fbinfo->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NOW;
        fbinfo->var.accel_flags     = 0;
        fbinfo->var.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设置fb_ops结构体 */
        fbinfo->fbops                            = &s3c2410fb_ops;

        fbinfo->flags                            = FBINFO_FLAG_DEFAULT;

            /* 设置假调色板 */
            fbinfo->pseudo_palette      = &info->pseudo_pal;

            /* palette_buffer = 0x80000000,清空调色板 */
        for (i = 0; i < 256; i++)
                    info->palette_buffer = PALETTE_BUFF_CLEAR;

        /* 申请中断,s3c2410fb_irq是中断处理函数 */
            ret = request_irq(irq, s3c2410fb_irq, IRQF_DISABLED, pdev->name, info);
        if (ret
                    dev_err(&pdev->dev, "cannot get irq %d - err %d\n", irq, ret);
                ret = -EBUSY;
                goto release_regs;

            /* 获取lcd时钟 */
        info->clk = clk_get(NULL, "lcd");
        if (!info->clk || IS_ERR(info->clk))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lcd clock source\n");
                ret = -ENOENT;
                goto release_irq;

        /* 使能lcd时钟 */
            clk_enable(info->clk);
        dprintk("got and enabled clock\n");

        msleep(1);

            /* find maximum required memory size for display */

            /* 计算出lcd的显存大小,显存大小为width * height * bpp所以还要左移3位,
         * 即刚好一帧大小空间,前面计算出来的是多少bit,计算出显存为多少字节。
         * 显示配置有可能有多个,所以呢,这个for循环计算出的是最大显存大小。
             */
            for (i = 0; i < mach_info->num_displays; i++) {                          /* 这里mach_info->num_displays = 1 */
                unsigned long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xres;        /* x方向分辨率 */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yres;                                /* y方向分辨率 */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bpp;                                        /* bpp */
                    smem_len >>= 3;                                                                                        /* smem_len除以8 */
                if (fbinfo->fix.smem_len < smem_len)
                            fbinfo->fix.smem_len = smem_len;

        /* Initialize video memory */
            ret = s3c2410fb_map_video_memory(fbinfo);        /* 分配显存 */
            if (ret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allocate video RAM: %d\n", ret);
                    ret = -ENOMEM;
                goto release_clock;
        }

            dprintk("got video memory\n");

            /* display指向tq2440_lcd_cfg */
            fbinfo->var.xres = display->xres;                        /* 设置x方向的分辨率 */
            fbinfo->var.yres = display->yres;                        /* 设置y方向的分辨率 */
            fbinfo->var.bits_per_pixel = display->bpp;        /* 设置bpp位数 */

        /* 初始化LCD相关的寄存器 */
            s3c2410fb_init_registers(fbinfo);

        /* 检查可变参数 */
            s3c2410fb_check_var(&fbinfo->var, fbinfo);

            /* 注册fb_info结构体 */
        ret = register_framebuffer(fbinfo);
            if (ret < 0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gister framebuffer device: %d\n",
                        ret);
                goto free_video_memory;
        }

        /* create device files */
            ret = device_create_file(&pdev->dev, &dev_attr_debug);
            if (ret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add debug attribute\n");
            }

            /* TQ2440开发板内核启动时打印的信息,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
            printk(KERN_INFO "fb%d: %s frame buffer device\n",
                fbinfo->node, fbinfo->fix.id);

            return 0;

    free_video_memory:
        s3c2410fb_unmap_video_memory(fbinfo);
release_clock:
        clk_disable(info->clk);                                /* 禁止lcd时钟 */
            clk_put(info->clk);                                        /* 删除lcd时钟 */
    release_irq:
            free_irq(irq, info);                                /* 释放IRQ */
release_regs:
        iounmap(info->io);                                        /* 解除映射 */
release_mem:
            release_resource(info->mem);                /* 释放资源 */
            kfree(info->mem);                                        /* 释放刚申请的内存 */
dealloc_fb: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NULL);        /* 相当于pdev->dev->driver_data = NULL */
        framebuffer_release(fbinfo);                /* 释放fb_info结构体 */
        return ret;

    拆分详解:
一、获得平台数据

            mach_info = pdev->dev.platform_data;

            /* 执行完上面的语句后mach_info指向tq2440_fb_info结构体,而不为NULL  */
            if (mach_info == NULL
                    dev_err(&pdev->dev,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n");
                return -EINVAL;                /* 表示无效的参数 */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里会设置platform_data,tq2440_machine_init()函数调用s3c24xx_fb_set_platdata(&tq2440_fb_info);
所以这里传入来的platform_data就是tq2440_fb_info结构体实例。

static void __init tq2440_machine_init(void)

            /* 初始化tq2440_fb_info实体结构体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tq2440_fb_info);
        s3c_i2c0_set_platdata(NULL);

        /* 添加tq2440_devices到内核,它是platform_device类的设备 */
            platform_add_devices(tq2440_devices, ARRAY_SIZE(tq2440_devices));
            EmbedSky_machine_init();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G12, 0);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G12,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xx_udc_set_platdata(&EmbedSky_udc_cfg);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函数将tq2440_fb_info拷贝到s3c2410fb_mach_info,并将s3c_device_lcd.dev.platform_data指向tq2440_fb_info

    void __init s3c24xx_fb_set_platdata(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pd)
{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npd;

            /* 申请分配s3c2410fb_mach_info大小的内存 */
            npd = kmalloc(sizeof(*npd), GFP_KERNEL);
        if (npd) {
                /* 拷贝s3c2410fb_mach_info型实体给npd */
                mEMCpy(npd, pd, sizeof(*npd));

                    /* 最后将s3c2410fb_mach_info型实体赋给platform_data */
                    s3c_device_lcd.dev.platform_data = npd;
        } else {
                    printk(KERN_ERR "no memory for LCD platform data\n");
        }
}
二、设置s3c2410fb_display指向tq2440_lcd_cfg

        /* tq2440_fb_info设置了default_display = 0,num_displays = 1,故这句不会执行 */
            if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 mach_info->num_displays) {
                dev_err(&pdev->dev, "default is %d but only %d displays\n",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mach_info->num_displays);
                    return -EINVAL;

        /* display指向tq2440_lcd_cfg,关于LCD屏相关参数的设置 */
            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三、获得IRQ资源

            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0);
            if (irq < 0) {
                dev_err(&pdev->dev, "no irq for device\n");
                return -ENOENT;

    四、分配fb_info内存
fbinfo = framebuffer_alloc(sizeof(struct s3c2410fb_info), &pdev->dev);
            if (!fbinfo)
                    return -ENOMEM;                /* 返回NULL表示失败 */
framebuffer_alloc第一参数不为0表示,额外多申请的空间,用来存放额外的数据,这里用来存放s3c2410fb_info额外的数据,比如:clk,resource,io,irq_base,drv_type等额外信息。
    五、设置s3c2410fb_info结构体

    /* 相当于pdev->dev->driver_data = fbinfo */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fbinfo);

            /* 在framebuffer_alloc函数里info->par指向了额外多申请内存空间的首地址 */
            info = fbinfo->par;                        /* 将私有数据赋给info指针变量 */
        info->dev = &pdev->dev;                /* 指定struct s3c2410fb_info中dev为平台设备中的dev */
            info->drv_type = drv_type;        /* 驱动类型, DRV_S3C2410还是DRV_S3C2412 */
    六、获取IO资源,映射IO

/*  通过平台设备platform_device获得资源(IO) */
        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if (res == NULL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memory registers\n");
                ret = -ENXIO;
                    goto dealloc_fb;
        }

        size = (res->end - res->start) + 1;                /* 资源的大小 */

        /* 申请以res->start地址开始大小为size的I/O内存 */
            info->mem = request_mem_region(res->start, size, pdev->name);
            if (info->mem == NULL)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memory region\n");
                    ret = -ENOENT;
                goto dealloc_fb;

        /* 映射I/O地址,其实就是将S3C2440的LCD首寄存器(LCDCON1)的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
            info->io = ioremap(res->start, size);
            if (info->io == NULL
                    dev_err(&pdev->dev, "ioremap() of registers failed\n");
                ret = -ENXIO;
                goto release_mem;
        }

        /* 这里相当于info->irq_base = info->io + 0x54,刚好是LCDINTPND寄存器的地址 */
        info->irq_base = info->io + ((drv_type == DRV_S3C2412) ? S3C2412_LCDINTBASE : S3C2410_LCDINTBASE);
    七、读写LCDCON1,禁止视频数据输出

            /* Stop the video */
        lcdcon1 = readl(info->io + S3C2410_LCDCON1);
        /* 禁止Video output */
        writel(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info->io + S3C2410_LCDCON1);
    八、设置fb_info结构体的固定参数(fb_fix_screeninfo),可变参数(fb_var_screeninfo),fbops结构体,flags,假调色板(pseudo_palette)等

    /* 设置fb_info结构体通用的固定参数fb_fix_screeninfo结构体 */
            fbinfo->fix.type                           = FB_TYPE_PACKED_PIXELS;
        fbinfo->fix.type_aux            = 0;
            fbinfo->fix.xpanstep            = 0;
            fbinfo->fix.ypanstep            = 0;
        fbinfo->fix.ywrapstep            = 0;
        fbinfo->fix.accel                    = FB_ACCEL_NONE;        /* 无硬件加速 */

            /* 设置fb_info结构体通用的可变参数fb_var_screeninfo结构体 */
        fbinfo->var.nonstd                    = 0;
        fbinfo->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NOW;
        fbinfo->var.accel_flags     = 0;
            fbinfo->var.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设置fb_ops结构体 */
            fbinfo->fbops                            = &s3c2410fb_ops;

        fbinfo->flags                            = FBINFO_FLAG_DEFAULT;

            /* 设置假调色板 */
            fbinfo->pseudo_palette      = &info->pseudo_pal;

            /* palette_buffer = 0x80000000,清空调色板 */
        for (i = 0; i < 256; i++)
                info->palette_buffer = PALETTE_BUFF_CLEAR;
九、申请中断、获取LCD时钟,使能LCD时钟
        /* 申请中断,s3c2410fb_irq是中断处理函数 */
            ret = request_irq(irq, s3c2410fb_irq, IRQF_DISABLED, pdev->name, info);
        if (ret) {
                dev_err(&pdev->dev, "cannot get irq %d - err %d\n", irq, ret);
                ret = -EBUSY;
                    goto release_regs;
            }

            /* 获取lcd时钟 */
        info->clk = clk_get(NULL, "lcd");
            if (!info->clk || IS_ERR(info->clk)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lcd clock source\n");
                    ret = -ENOENT;
                    goto release_irq;

            /* 使能lcd时钟 */
        clk_enable(info->clk);
        dprintk("got and enabled clock\n");
    十、计算显存大小、分配显存内存

        /* 计算出lcd的显存大小,显存大小为width * height * bpp所以还要左移3位,
     * 即刚好一帧大小空间,前面计算出来的是多少bit,计算出显存为多少字节。
         * 显示配置有可能有多个,所以呢,这个for循环计算出的是最大显存大小。
             */
        for (i = 0; i < mach_info->num_displays; i++) {                          /* 这里mach_info->num_displays = 1 */
                    unsigned long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xres;        /* x方向分辨率 */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yres;                                /* y方向分辨率 */
                smem_len *= mach_info->displays.bpp;                                        /* bpp */
                smem_len >>= 3;                                                                                        /* smem_len除以8 */
                    if (fbinfo->fix.smem_len < smem_len)
                        fbinfo->fix.smem_len = smem_len;
        }

            /* Initialize video memory */
            ret = s3c2410fb_map_video_memory(fbinfo);        /* 分配显存 */
            if (ret)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allocate video RAM: %d\n", ret);
                ret = -ENOMEM;
                goto release_clock;
        }
十一、设置fb_info结构体中的可变参数的x、y分辨率以及BPP为tq2440_lcd_cfg中的x、y分辨率和BPP

        /* display指向tq2440_lcd_cfg */
            fbinfo->var.xres = display->xres;                        /* 设置x方向的分辨率 */
            fbinfo->var.yres = display->yres;                        /* 设置y方向的分辨率 */
            fbinfo->var.bits_per_pixel = display->bpp;        /* 设置bpp位数 */
十二、LCD相关寄存器的设置和fb_info的可变参数的检测

/* 初始化LCD相关的寄存器 */
        s3c2410fb_init_registers(fbinfo);

        /* 检查可变参数 */
        s3c2410fb_check_var(&fbinfo->var, fbinfo);
    十三、注册fb_info结构体

            /* 注册fb_info结构体 */
        ret = register_framebuffer(fbinfo);
        if (ret < 0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gister framebuffer device: %d\n",
                            ret);
                    goto free_video_memory;

网友:
    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