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电磁阀的维护

楼主(2020-04-23):
SMT贴片机采用的是第四代电子装联技术,具有元器件安装密度高,易于实现自动化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等优点。smt贴片机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部件,那就是电磁阀smt贴片机电磁阀是应用非常高的个配件也是比较容易出故障的配件,所以在smt贴片机的日常使用时,我们要经常对电磁阀进行维修保养等,下面介绍下smt贴片机电磁阀如何维护好。

1、 我们在对smt贴片机的电磁阀进行维修保养定要严格按操作说明书的顺序进行,不然不正确的操作方法有可能成为机器或者装置破损及动作不良的原因。

        2、 要对smt贴片机电磁阀进行低频度使用,为了防止电磁阀运作不良,尽量保证每月进行次电磁阀切换作动检查。(请注意空气源)

        3、 注意smt贴片机的安装拆卸和压缩空气的供,排气。我们在对smt贴片机电磁阀进行拆卸时,要先确定已经设置了防止被驱动物体落下和误动作的装置后,才能切断供给空气及电源,并通过残压排放功能排放系统中的残压。另外,要重新安装或变更,后再启动时,定要先确定是否设置了防止驱动元件飞出等措施,并确定机器是否正常运作。

        4 、smt贴片机冷凝水释放,切记定要定期清除空气过滤器中积存的冷凝水这样能保障smt贴片机电磁阀延长使用寿命。

        5 、对smt贴片机手动操作,手动操作装置开始便运作。那么请确定安全后再进行操作。

网友:
电磁阀进行低频度使用
这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