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标称阻值是指什么

楼主(2020-04-23):
标称阻值是指电阻器表面所标的阻值,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系列标注的,不是生产者任意标定的,为了生产的便利,选购的方便,国家规定了系列阻值,因此选用电阻器时必须按国家对电阻器的标称阻值范围去选用。

  表1是国家规定的系列标称值,使用时将表中的数值乘以10、100、1000…直到10(n)(n为整数)就可以成为这一系列阻值。如E24系列中的1.5就有15Ω、15Ω、150Ω、1.5kΩ、15kΩ、15OkΩ等。在选择电阻器的阻值时,可能系列中没有,此时便要选择系列中相近值的电阻使用。

  标称阻值的标注方法有:直标法、文字符号法、色标法。

网友:
为了生产的便利,选购的方便,国家规定了系列阻值,因此选用电阻器时必须按国家对电阻器的标称阻值范围去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