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保养规范

楼主(2020-04-23):
波峰焊保养规范

一. 操作前准备 :
1. 操作前两小时。将锡槽温度电热开关打开,使其加热到设定的标准,同时打开输送轨道的开关, 使其运行在设定速度, 以免造成某段轨道因受热过高而变形。
2. 按生产机种需要设定和开启预热温度、 FLUX喷雾系统。开启风车,炉内照明,确认开启抽风系统。
3. 确认将使用的助焊剂和稀释剂的品牌和型号是否相符, 测量来料助焊剂的标准值 , 将合格之助焊剂及稀释剂注入储存桶内 , 并按要求比重测量 , 并将其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
4. 清理波峰焊表面的氧化物,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的氧化还原剂,进行浅层搅拌,以保证锡质的纯度。
5. 开启所有须用开关,检查各机械部位是否正常,各种参数是否符合执行标准,并做好记录, 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人员反馈, 必要时及时做好紧急处理。
二. 操作时:
1. 首先在波峰焊锡炉上操作 IPCS 机板,检验焊锡效果可适用当调节各项参数,确保 PCB板焊锡点达到最佳状态时,方可进入正式生产。
2. 两小时确认一次助焊比重,根据助焊剂容量及比重作补充或更换,根据情况可用稀释剂调整助焊比重,但须作最终测量,确认在合格的控制标准内。
3. 每两小时清理锡缸氧化物一次,检查 / 确认加锡在正常状态。

网友:
看看波峰焊保养规范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