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绘图0基础笔记——不断更新

楼主(2020-04-23):
三维曲面绘图命令可分为平面网格点的生成、在平面网格基础上绘制三维网格以及对三维表面进行处理三个步骤。
1.平面网格点的生成
在数学上,函数z=f(x,y)的图形是三位的空间曲面,在MATLAB中,总是假设函数z=f(x,y)定义在一个矩形D的区域上。为了绘制在区域D上的三位曲面,MATLAB的方法是首先将[x0,xm]在x方向上分成m份,将在[y0,yn]y方向上分成n份,由各分划点分别作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将区域D分成m×n个小矩形,计算出网点的函数值。对于每个小矩形,在空间中央决定四个点(xi,yi,f(xi,yi)),连接四个点得到一个空间的四边形片。而所有这些四边形片连在一起构成函数z=f(x,y)定义在区域D上的空间网格曲面。
在MATLAB中,用函数meshgrid命令来生成平面上的小矩形顶点坐标值的矩阵。
调用格式为:[X,Y] = meshgrid(x,y); [X,Y] = meshgrid(x); [X,Y,Z] = meshgrid(x,y,z) ;[x,y]=meshgrid(xa,ya)。当xa,ya分别为m维和n维行向量,得到的x,y均为n行m列矩阵.meshgrid常用于生成x-y平面上的网格数据.对于[X,Y] = meshgrid(x)相当于[X,Y] = meshgrid(x,x)。x是区间[x0,xm]上分划点组成的向量,y是是区间[y0,yn]上分划点组成的向量,X,Y为输出变量矩阵,矩阵X的行向量都是向量x,矩阵Y的列向量都是向量y。这样,X和Y的元素组(X(i,j),Y(i,j))恰好是区域D的第(i,j)网格点。
=============================================================================================
axes是创建坐标轴,axis是设定其范围。%我给你个简单的例子,一定自己运行一下看看:
clear;
clear all;
x=0:10*pi;%x从0到10π。
y=sin(x);
axes(‘position’,[0.1 0.2 0.3 0.4]);  %而且先建立的axes横纵坐标范围总是[0,1]
% 创建一个坐标系。
%让起点是左边占到显示窗口的十分之一处,下边占到十分之二处,宽占十分之三,高占十分之四。一个小框就出来了。
plot(x,y);  %画图。
axis([0 2*pi -0.5 0.5]);
% x的坐标范围是0到2π,y的范围是-0.5到0.5。
%现在你自己看横纵坐标。
%运行完之后把下边这行的%去掉,再运行一次你会发现啥?
%axes;
%建立的坐标轴把原来的覆盖了是吧?这说明要建立坐标轴要在绘图之前哦。

问题?????????
get(get(gca,'title'),'position')     得到当前axes的位置,三个参数:[0.4988    1.0190    1.0001],第一个是横向所在的位置,第二个是纵向所在的位置,而且这两个数值都是相对于axis位置的位置,而不是相对于figure的位置;第三个参数不知道??
注意 :title不在axes范围内,如果title位置设置得不合适会超出figure的范围或者进入axes的范围内
===============================================================================================
MATLAB绘图:

plot(x,y,’s’)     单---单--多—多
subplot——子图分割命令
figure(n)
    title——给图形加标题
    xlable——给x轴加标注
    ylable——给y轴加标注
    text——在图形指定位置加标注
    gtext——将标注加到图形任意位置
    grid on(off)——打开、关闭坐标网格线
    legend——添加图例

    axis——控制坐标轴的刻度

==============================================================================================

colorbar怎么添加单位?

把单位加到上面:

h=colorbar;
set(get(h,'Title'),'string','m');

加到下面:

clc;clear;

h=colorbar;

%pos=get(h,'position'); 多余,去掉

set(get(h,'title'),'position',[0.5 -2],'string','m');

==============================================================================================

subplot 给大图加title?

http://www.ilovematlab.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64

x=0:pi/50:2*pi;

y1=sin(x);

y2=cos(x);

subplot(121);

plot(x,y1);

subplot(122);

plot(x,y2);

haxes=axes('units','normalized','position',[0.1 0.1 0.82 0.82],'visible','off');%设置大坐标系不可见

title('图形的总的标题','visible','on','color','r');%设置大坐标系的标题是可见的

====================================================================================================

title换行

title({'First line';'Second line'})

====================================================================================================

网友:
Matlab 绘图0基础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