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几个滤波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0-04-23):
我知道大电容通低频 小电容通高频 那为什么并联几个一样大的电容呢?极性电容和非极性电容在这里作用不一样吗?还有最左边的三个是什么东西?

  问题有点多 麻烦大神给予解答 谢谢了

网友:
左边三个是电容的集成封装,如同排阻一般。并联一样大的电容是因为IC上供电不止一个引脚,有可能是好几个,layout的时候每个VCC附件摆放一个,并且并联好几个可以减小总的电容阻抗。最右边是个钽电容,VCC1P5应该是电流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