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哪个作为电源输出滤波更好?

楼主(2020-04-23):
以前一直用钽电容做1117的输出滤波,最近在7805的输入端,12V,接钽电容被炸几次后,百度了下,才发现,钽电容做电源滤波不太安全。
又看了网上别人的电源电路,有些问题越发糊涂。希望前辈们解答。

一、开关电源型电源滤波,类似这里的2596,2576,这里的C1和C2应该不太适合钽电容了吧? 特别是2596,开关频率是150Khz,是不是钽电容容易炸?电容按datasheet取值比较好,还是容值适当加大些对纹波更好? 因为老师以前做的电路,不管是2596,2576,还是tps767d301这种LDO电路。所有的前级输入和输出电容都是电解1000uF,这样的取值,能使纹波更好吗?如果2596电容可以加大,一般最大能加到多少?

二、1117以前一直用47uF/16V钽电容做输出电容,也没出现过问题。但典型电路是22uF,这个适当加大容值,电路更有利吗? 如果换成电解大电容,比如1000uF/25V,效果更好还是更差?不考虑成本因素。

网友:
前者工作温度范围好

网友(2020-09-22):
    最近也碰到过钽电容炸管的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说的那些方式都是可行的,能不用钽电容最好不用钽电容,价格贵,不稳定,炸了成短路现象都是电路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