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与保养波峰焊锡炉

楼主(2020-04-23):
检测与保养波峰焊锡炉

无铅双波峰焊锡炉由两个喷流的波峰炉胆,组成前部喷流锡波及后部平稳波峰,
其前后波峰高度均可调节。
前部波峰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快速移动的锡波, 冲刷掉因 “遮蔽效应”而滞留在贴装等元器件背后的助焊剂, 让焊点得到可靠的润湿;
后部的平稳锡波则是进一步修整已被润湿但形状不规整的焊点, 使之完美。 锡炉所产生的波峰炉是通过由变频调速器调节耐高温马达转速来决定其高度的。
波峰焊锡炉的定期检测
1.定期检查锡料的纯度,以保证上锡良好;
2.注意并检查电线的老化,对老化的线应给与更换;
3.当波峰焊锡炉温度因异常而过高时,控制回路会自动将加热电源切断,并报警指示,
以保护温控及加热部件。若运行中,温度控制表的指示温度值波动太
4.放完锡后,在锡还未凝固前,关紧锡嘴开关,以防流锡
5.放入新的波峰焊锡炉,加热溶化。
6.当日常维护需要将锡炉移出时,应当先降低锡炉高度后,锡炉才能移出;
波峰焊锡炉更换焊锡:
a.先将焊锡温度升至约 250℃,然后切断电源。
b.波峰焊锡炉底部装有一个放锡嘴,用于清洗锡炉时将锡液排出体外;
c.将放锡嘴打开,放出锡液。注意:切勿碰到电源。
d.经常检查锡面,其容量不可低于炉面 10mmc.经常测量焊锡温度,防止温度控制器与实际温度差别过大,影响焊锡质量;
e.经常清除波峰焊锡炉的氧化物,补充防氧化腊;无铅波峰焊锡炉发热板的更换:
1.切断电源,将波峰焊锡炉两侧盖板卸下,取出隔热棉;从接线端上卸下连线。
2. 拆下发热管挡板和已损坏的发热管, 抽出损坏的发热板 . 换上新的发热板; 恢复连线,装回发热板挡板、隔热棉;装上盖板。
3.连通电源;重新开机。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检测与保养波峰焊锡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