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焊盘上的丝印白油如何创建自动避让

楼主(2020-04-23):
altium Designer焊盘上的丝印白油如何创建自动避让

l 在表层敷个铜皮,会自动避开焊盘。 l 然后选中敷铜执行Tools-convert-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

l 双击打开编辑它的属性,然后点击Top Overlay放置到丝印层即可

备注提示:

l 由于我们此时铺的铜皮是一个无网络的铜皮,所以需要将下图中所示“移除孤铜”的勾去掉,不然是不能显示的 在铺铜选项中我们选择第一种铺铜模式(见下图),否则执行“Tools-convert-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命令时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网友: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感謝樓主無私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