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晶体管与锗晶体管的识别及区分方法

楼主(2020-04-23):
硅晶体管与锗晶体管的识别及区分方法
万用表拨至R×1k档。对于PNP型管,黑表笔接发射极E,红表笔接基极B,给发射极接上正向电压。锗管发射结正向导通电压VBE=0.15~0.3V,硅管的VBE=0.6~0.7V。采用读取电压法可确定VBE的大小,区分硅管与锗管。
对于NPN型管只需将表笔位置交换一下即可。
举列说明:选择MF 30型万用表R×1k档,按照50mA DC刻度读取n′①。
实例之一:事先已判定被测管为NPN管,按图1(b)的接法读出n′=21格,该档K′=0.03V格,故
          VBE= K′n′=0.03V格/×21格=0.63V
被测管显然是硅管(实际型号为3DG6 B)。
实例之二:已知被测管属于PNP型,参照图1(a)的接法读取n′=5格,因此
          VBE=0.03V格/×5格=0.15V
可以肯定是锗管、(实际型号3AK20为)
    注意事项:
对于3AX31、3AX81型锗晶体管,应选择R×100档。这是因为R×1k档所提拱的电流较小,发射结不能完全导通,测出的值VBE会明显偏低。例如实测一只3AX31B的管子,在R×1k档读出n′=3格,VBE=0.09V;改拨到R×100档时n′=9格,VBE=0.27V。显然档的测量结果更接近于正常值。

网友:
采用读取电压法可确定VBE的大小,区分硅管与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