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中进行PCB线路的开路检查详细方法

楼主(2020-04-23):
    在用altium设计pcb时线段的连接没有连接到中心,看起来是连上的,实际他并没有连接上(就连drc检查都有时检查不出来),这样就容易出现虚焊,对自己造成损失。所以,在画完板后,对PCB进行开断路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就来介绍一个常用的小方法:

    1. 对已完成的pcb文件进行复制备用。

    2. 在AD中将复制的pcb文件打开,把铜皮隐藏,对线进行全局操作,把线宽全部改成1mil。

    3. 对改的pcb进行DRC检查,找出断路的地方。

    修改板

    原板

    4.对照修改的pcb上断路的地方,在原板上进行修改。

网友:
    在Altium中进行PCB线路的开路检查详细方法

网友:
    像有些大电流走线没有覆铜的怎么检测,改为1mil的话,会和其他走线短在一起,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网友:
    这个方法还可以,特别是多层板,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