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的两种波形的特点及适用范围分析

楼主(2020-04-23):
  波峰焊的焊料波形是影响混装组件波峰焊焊接质量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波峰焊焊料波形的改进,增加其对密集焊区或布置不规律元器件的焊接能力,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焊接类型。上节历介绍的双波峰焊是基本的类型。实际使用中有许多类型的波峰焊设备可供选择,这些设备通过产生各种形式的焊料波来满足组件的装焊需求。

  1.振动

        振动波海焊(Vibratiing Wave Soldering)又分为气泡式(Bubble Wave)和O波等几种类型。振动类波峰焊是克服排气效应和阴影效应引起焊接死区的又有效方法。气泡式波哆焊般采用单波形式,从锡槽底部喷射到熔融焊料中的氯气产生许多气泡,随着这些气泡打散包围在焊区周围的气体而使焊料得以进入焊区。魔被利用了超声波引起熔融焊料振动的原理形成焊料波。在o波蜂焊中,超声波发生器产生振幅可控的低频振动(5060 Hz)引起焊料液面形成波动。振动的焊料冲破焊剂飞沫并置换出气体,从而使焊料进入焊接死区。随着PcB向设备出口方向移动,焊料振动逐渐减弱,从而经历了个类似乎滑波的焊料区域,进步消除了焊点处的桥连研究表明.R被在填充通孔、消除焊接死区方面有比双波峰焊更好的效果。

        如果在双波峰焊的第个波中就增加超声波振动,其消除焊接缺陷的效果就会更好。

        2.伽玛波

        伽玛波由个较宽的平坦主区和个较弯曲的副区组成。焊接时,焊区与波嫁接触时间较长,焊料的接洗作用较好。喳嘴前安置了挡板控制波形以及波的速度特性,使喷嘴前形成了较大的相对速度为军的区域。在这区域进行焊接有助于减少焊点的拉、桥连现象。伽玛波的种变形是所谓的T形波。T形波是将伽玛波主缩短、剧场延长而成的,整个波峰焊波变得较宽。由于波加宽,焊区的焊接时间得以保证,焊料的表面张力有充分时间将多余焊料拖回波蜂中,从而减少了桥连现象。

        伽玛波与T形波主要用于组装密度低、片式元器件较少的场合。

网友:
伽玛波由个较宽的平坦主区和个较弯曲的副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