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P327/8X高性能可控硅调光方案?

楼主(2020-04-23):
提升性能和可靠性一直是可控硅调光产品发展的方向,北美title 20标准对光效要求从原来的68(lm/W)调整为80(lm/W),并且90光效、90显指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它对驱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高光效产品我们推出了BP327X系列超高效率调光方案,驱动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针对北美UL对整灯温度的管控,BP327X和BP328X系列方案可以灵活配置芯片的过温调节点,满足不同结构件设计要求。
安规认证要求隔离电源产品的空载电压小于60V,通常带载电压又需要尽量高,BP328X系列产品通过高精度输出电压采样实现精准的输出开路电压控制,空载状态下工作安全可靠。
BP327X、BP328X系列,它无VCC电容,内置COMP,避免潮湿漏电造成输出功率异常,可有效减少外围元器件及系统体积,减少布板难度,降低BOM成本;拥有良好的输出电流精度;有短路保护,开路保护,过温点可调节,NTC温度设置等多种保护功能;兼容可控硅调光,更有0-100%区间调光;采用SOP-8封装,良好的散热性能,更能适用于多种拓扑结构。
BP327/8X系列

产品特点
1、内置COMP,VCC电容,节省成本和体积;
2、支持可控硅调光,良好的调光兼容性,0-100%调光范围;
3、通过外置电阻可以设定三挡过温点,有更多选择;
4、支持NTC温控线路,增加系统可靠性;
5、OVP电压精准可调,直接采样输出电压。
一、典型应用原理图

内置COMP,VCC电容,可帮助有效节省成本和体积。
二、过温调节功能

内置三档芯片过热调节点

IC内置3档过温调节点,通过RTH对地接不同的普通电阻设置。

兼容NTC温度保护线路

RTH引脚设置芯片过温保护功能。

三、OVP保护直接采样输出电压

通过直接采样输出电压,精确可靠控制输出开路电压,缩小空载和带载电压差值,空载电压更低,输出电解电容耐压可以更低。
当输出LED负载开路时,随着输出电压的上升,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的过压保护点,会触发芯片过压保护逻辑并停止开关工作。
四、良好的可控硅调光曲线

调光曲线可以通过Tonmax灵活设置,Tonmax设置越大,相同调光角度对应的输出电流越大。
BP327X BOOST方案:支持210V超低输出电压,高PF、超高光效、低成本非隔离调光应用

一、应用实物图
产品型号:BP327X
输入电压:108Vac-132Vac
输出电压:210Vdc
输出电流:74mA

二、方案原理图

三、基本测试数据

BP328X BUCK-BOOST方案:高PF、高光效、低成本非隔离调光应用

一、应用实物图
产品型号:BP328X
输入电压:176Vac-265Vac
输出电压:72Vdc
输出电流:100mA

二、方案原理图

三、基本测试数据

BP328X FLYBACK方案:高PF、高可靠性、低成本 隔离调光应用,开路电压与带载电压接近,,输出开路安全可靠
在驱动电源过热时逐渐减小输出电流,从而控制输出功率和温升,使电源温度保持在设定值,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一、应用实物图
产品型号:BP328X
输入电压:176Vac-265Vac
输出电压:40Vdc
输出电流:230mA

二、方案原理图

三、基本测试数据

产品选型

网友:
当输出LED负载开路时,随着输出电压的上升,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的过压保护点,会触发芯片过压保护逻辑并停止开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