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常见术语50条

楼主(2020-04-23):
1 :什么是LED?
  LED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Light emitting diode),显示屏行业所说的“LED”,特指能发出可见光波段的LED;
  2 :什么是像素?
  LED显示屏的最小发光像素,同普通电脑显示器中说的“像素”含义相同;
  3:什么是像素距(点间距) ?
  由一个像素点中心到另一个像素点中心的距离;
  4:什么是LED显示模块?
  由若干个显示像素组成的,结构上独立、能组成LED显示屏的最小单元。典型有“8×8”、“5×7”、“5×8”等,
  通过特定的电路及结构能组装成模组;
  5: 什么是DIP?
  DIP是Double In-line Package 的缩写,双列直插式组装;
  6: 什么是SMT?什么是SMD?
  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SMD是表面组装器件(Surface mounted device 的缩写);
  7: 什么是LED显示模组?
  由电路及安装结构确定的、具有显示功能、能通过简单拼装实现显示屏功能的基本单元;
  8:什么是LED显示屏?
  通过一定的控制方式,由LED器件阵列组成的显示屏幕;
  9:什么是插灯模组? 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是指DIP封装的灯将灯脚穿过PCB板,通过焊接将锡灌满在灯孔内,由这种工艺做成的模组就是插灯模组;优点是视角大,亮度高,散热好;缺点是像素密度小;
  10:什么是表贴模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表贴也叫做SMT,将SMT封装的灯通过焊接工艺焊接在PCB板的表面,灯脚不用穿过PCB板,由这种工艺做成的模组叫做表贴模组;优点是:视角大,显示图象柔和,像素密度大,适合室内观看;缺点是亮度不够高,灯管自身散热不够好;
  11: 什么是亚表贴模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亚表贴是介于DIP和SMT之间的一种产品,其LED灯的封装表面和SMT一样,但是它的正负级引脚和DIP的一样,生产时也是穿过PCB来焊接的,其优点是:亮度高,显示效果好,缺点是:工艺复杂,维修困难;
  12:什么是3合1?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是指将R、G、B三种不同颜色的LED晶片封装在同一个胶体内;优点是:生产简单,显示效果好,缺点是:分光分色难,成本高;
  13:什么是3并1?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3并1是指将R、G、B三种独立封装的SMT灯按照一定的间距垂直并列在一起,这样不但具有3合1所有的各个优点,还能解决3合1的各种缺点;
  14:什么是双基色,伪彩、全彩显示屏?
  通过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能够组成不同的显示屏,双基色是由红、绿或黄绿两种颜色组成、伪彩是由红色、黄绿、蓝色三种不同颜色组成、全彩是由红色、纯绿、纯蓝三种不同颜色组成;
  15:什么是发光亮度?
  LED显示屏单位面积所发出的光强度,单位是cd/㎡,简单说就是一平方米显示屏发出的光强度;16:什么是亮度等级?
  整屏亮度在最低到最高亮度之间的手动或自动调节的级数;
  17:什么是灰度等级?
  在同一亮度等级下,显示屏从最暗到最亮之间的技术处理级数;
  18: 什么是最大亮度?
  在一定的环境照度下,LED显示屏个基色在最大亮度和最大灰度等级时;
  19: 什么是PCB?
  PCB是(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印刷电路板;
  20: 什么是BOM?
  BOM是(Bill of material的缩写)物料清单;
  21: 什么是白平衡?什么是白平衡调节?
  我们所说的白平衡,就是指白色的平衡,即R、G、B三种颜色的亮度3:6:1比例的平衡;R、G、B三种颜色的亮度比例及白色坐标的调节,称为白平衡调节;
  22:什么是对比度?
  在一定的环境照度下,LED显示屏最大亮度和背景亮度的比值;
  23:什么是色温?
  光源发射光的颜色与黑体在某一温度下辐射光色相同时,黑体的温度称为该光源的色温。
  24:什么是换帧频率?
  单位时间内显示屏画面信息更新的次数;
  25:什么是刷新频率?
  显示画面被显示屏重复显示的次数;
  26:什么是视角?什么是可视角?什么是最佳视角?
  视角是观察方向的亮度下降到LED显示屏法线方向亮度的1/2时,同一个平面两个观察方向与法线方向所成的夹角。分为水平和垂直视角;
  可视角是刚好能看到显示屏上图像内容的方向,与显示屏法线所成的夹角;
  最佳视角是能刚好完整地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且不偏色,图像内容最清晰的方向与法线所成的夹角;
  27:什么是最佳视距?
  是能刚好完整地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且不偏色,图像内容最清晰的位置相对于屏体的垂直距离;
  28:什么是失控点?分几种?
  发光状态与控制要求不相符的像素点;失控点分为:盲点(亦称死点)、常亮点(或暗点)、闪点三种;
  29:什么是静态驱动?什么是扫描驱动?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点”的控制叫做静态驱动;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列”的控制叫做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控制电路;从驱动板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静态驱动不需要行控制电路,成本较高、但显示效果好、稳定性好、亮度损失较小等;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控制电路,但成本低,显示效果差、稳定性较差、亮度损失较大等;
  30:什么是恒流驱动?什么是恒压驱动?
  恒流是指在驱动IC允许的工作环境内,恒定的输出设计时规定的电流值;恒压是指在驱动IC允许的工作环境内,恒定的输出设计时规定的电压值;
  31:什么是非线性校正?
  如果电脑输出的数字信号不加校正的显示在LED显示屏上会出现色彩失真,所以在系统控制电路内,将原来电脑输出的信号经过一个非线性函数计算得出的显示屏所需要的信号,由于前后信号之间属于非线性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叫它作非线性校正;
  32: 什么是额定工作电压?什么是工作电压?什么是供电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是指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工作电压是指用电器在额定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值;供电电压分交流和直流供电电压,我们的显示屏交流供电电压都是AC220V~240V,直流供电电压都是5V;
  33: 什么是色彩失真?
  是指同一个物体在自然界和在显示屏上显示,两者对于人眼感官视觉的差别;
  34: 什么是同步系统,什么是异步系统?
  同步和异步是相对于电脑所言的,所谓同步系统,是指显示屏所显示的内容和电脑显示器同步显示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异步系统是指,将计算机编辑好的显示数据事先存储在显示屏控制系统内,计算机关机后不会影响LED显示屏的正常显示,这样的控制系统就是异步系统;
  35: 什么是盲点检测技术?
  通过上位机软件和底层硬件,能将显示屏上的盲点(LED开路及短路)检测出来,并形成报告告诉LED屏体管理者,这么一种技术就叫做盲点检测技术;36: 什么是电源检测?
  通过上位机软件和底层硬件,能将显示屏上的各个供电电源的工作情况检测出来,并形成报告告诉LED屏体管理者,这么一种技术就叫做电源检测技术;
  37: 什么是亮度检测? 什么是亮度调节?
  亮度检测中的亮度是指LED显示屏所在的环境亮度,通过光传感器,将显示屏目前所处于的环境亮度检测出来,这种检测方式叫做亮度检测;亮度调节中说的亮度是指LED显示屏所发出的光亮度,检测出的数据反馈到LED显示屏控制系统或控制电脑,然后根据这个数据调节调节显示屏的亮度,叫做亮度调节;
  38: 什么是实像素? 什么是虚拟像素?虚拟像素分几种?什么是像素共享?
  实像素是指显示屏上的物理像素点数和实际显示的像素点数是1:1的关系,显示屏实际有多少点,只能显示多少点的图像信息;
  虚拟像素就是指显示屏上的物理像素点数和实际显示的像素点数是1:N(N=2、4)的关系,它能显示的图像像素比显示屏的实际像素多2倍或者4倍;
  虚拟像素按照虚拟的控制方式可分为:软件虚拟和硬件虚拟; 按照倍数关系分为:2倍虚拟和4倍虚拟,按照一个模组上的排灯方式分为:1R1G1B虚拟和2R1G1GB虚拟;
  39:什么是远程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所谓远程并不一定是远距离。远程控制包括主控制端和被控制端在一个局域网内,而空间距离并不远;及主控制端和被控制端在比较远的空间距离内两种;客户要求或者根据客户控制位置超出光纤直接控制的距离,那么就用远程控制;
  40:什么是光纤传输?什么是网线传输?
  光纤传输是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利用透明的玻璃纤维传输;网线传输是利用金属导线直接电信号进行传输;
  41:什么情况下用网线?什么情况下用光纤?
  当显示屏和控制电脑的距离小于100M时,用网线传输;当两者间的距离小于500M大于100M时,用多模光纤,当距离大于500M以上时,用单模光纤;
  42:什么是局域网控制?什么是互联网控制?
  在局域网内部通过一台电脑控制另一台电脑或者连接到它上的外部设备,这种控制方式叫做局域网控制;主控制器通过访问被控制器在Interner网络中的IP地址,达到控制的目的,叫做互联网控制;
  43:什么是DVI?什么是VGA?
  DVI是Digital Video Interface的缩写,即数字视频接口。它是现在国际通用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接口 ;
  VGA的英文全称是Video Graphic Array,即显示绘图阵列。它是R、G、B三种模拟输出得视频信号接口;
  44: 什么是数字信号?什么是数字电路?
  数字信号指信号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0和1两个有限个数值之内;处理和控制这种信号的电路叫做数字电路;
  45:什么是模拟信号?什么是模拟电路?
  模拟信号指在时间上信号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处理和控制这种信号的电路就叫做模拟电路;
  46:什么是PCI插槽?
  PCI插槽是基于PCI局部总线(Pedpherd Component Interconnect,周边元件扩展接口)的扩展插槽,
  PCI插槽是主板的主要扩展插槽,通过插接不同的扩展卡可以获得目前电脑能实现的几乎所有外接功能;
  47: 什么是AGP插槽?
  加速图形接口.AGP是一种接口规范,可以使3D图形在普通个人电脑上以更快的速度显示。AGP是一种设计用来更快,更平稳地传送3D图形的接口。它使用普通个人电脑的主内存来刷新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支持纹理贴图,零缓冲和阿尔法混合等3D图形技术。
  48: 什么是GPRS?什么是GSM?什么是CDMA?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PacketRadioService),是在现有GSM系统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主要用于无线电通信;
  GSM是1992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统一推出的“GlobalSystemForMobileCommunication”标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缩写,它采用数字通信技术、统一的网络标准,使通信质量得以保证,并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新业务供用户使用。
  码分多址(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基于扩频技术的一种崭新而成熟的无线通信技术;
  49: 什么是ARM系统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ARM公司是专门从事基于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技术芯片设计开发的公司,既可以认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的名字。以含有这种技术的CPU为核心,构建成的信号控制处理系统,就叫做ARM系统。
  50:什么是USB接口?
  USB的英文缩写是UniversalSerialBus,翻译成中文就是“通用串行总线”,也称通用串联接口,它能支持热插拔,能最多连接127个PC外部设备;有USB1.0和USB2.0两种接口标准。

网友:
表贴也叫做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