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外型數據創建參考

楼主(2020-04-23):
NXT外型數據創建參考

需要注意背光处理转换为前光处理的元件。
如果使用的是背光影像类型,它会自动转换为前光影像类型。
如果某- 元件正在执行外形处理时(没有定义引脚),则有必要通过前光处理来添加引脚定义(角形芯片不做此要求)
必须事先确认元件的贴装表面外形
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前光处理的两个优点,即测量引脚的位置和定位,应该把引脚元件定义到最大的程度。
以下给出的例子为只是进行自动转化不能对应的例子。

O角形芯片处理的元件(在先前的机型上:
SMD3_ VT10- -19)
影像类型10与影像类型12是为以下元件而设置的。
尽管在NXT/AIM机器上可以通过自动转换来进行处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用户使用引脚定义
这样可以保证处理的稳定性。
影像类型70/180 用于引脚定义。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NXT外型數據創建參考。

网友:
NXT外型數據創建都有哪些要求?

网友:
如何创建NXT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