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I接口模块和物理隔离模块实现网络卫士隔离...

楼主(2020-04-23):
         由于网络终端设备的大部分数据都存储在硬盘上,因此,数据安全的核心是硬盘数据的安全,其保护手段之一是物理隔离技术。本文设计的双硬盘网络卫士隔离卡用于将普通计算机分为安全环境(内网)和开放环境(外网),内网和外网使用不同的硬盘,并且连接到不同的网络,从而能够避免硬盘中的重要数据通过网络等方式泄露。一般的双网卡方案、多重引导卡或者多用户管理卡只是在逻辑层提供硬盘数据隔离,而网络卫士隔离卡的特点主要是在物理层提供硬盘数据隔离,确保更高的数据安全性。网络卫士隔离卡基于PCI总线,采用了先进的物理隔离技术,不仅能保证网络终端设备的信息安全,而且使用方便、可靠、高效。 总体设计方案。
   网络卫士隔离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PCI总线的扩展ROM机制,在隔离卡上嵌入扩展程序,开机后,扩展程序先取得控制权,出现选择内外网的图形界面。当扩展ROM接收到用户的选择后,通过I/O读取当前的网络状态,如果与选择的不匹配,则通过I/O端口向物理隔离模块发出切换选择,由继电器实现硬盘以及内外网的切换。如果匹配,则将控制权交给选中的硬盘引导程序,启动操作系统,进入相应的网络环境。
                        网络卫士隔离卡由三个模块组成,分别是PCI接口模块、物理隔离模块和网络连接控制模块,如图1所示。PCI接口模块由CH365和为其提供初始化配置信息的串行E2PROM以及存储器组成。作为PCI总线与本地总线之间的桥,该模块连接PCI卡的本地端逻辑到PCI总线上,并将PCI命令(例如读写某个寄存器、存储器、I/O端口)翻译到本地端。物理隔离模块主要由物理隔离电路(用高速cpld实现)和分别连接计算机主板和硬盘的两个IDE接口组成。网络连接控制模块控制计算机网卡与Internet网线的连接状态,配合物理隔离模块对硬盘实施隔离。

                        硬件组成
                        PCI接口模块
                        在本设计中,PCI接口模块由南京沁恒公司的CH365和Atmel公司的E2PROM AT24C02以及华邦公司的W27C512存储器构成。CH365是一个连接:PCI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I/O端口映射、存储器映射、扩展ROM以及中断,可将基于32位PCI总线的从设备接口转换为主动并行接口:8位数据、16位地址、I/O读写、存储器读写。支持低电平有效的本地中断请求,支持中断共享。支持长度达240字节的I/O端口。支持本地硬件定址功能,自由选择I/O地址,并在指定地址实现I/O端口。不论在设计难度、开发周期、ISA移植,还是在价格上都有其自身优越性。通过CH1365在标准的PCI总线上获得扩展ROM发出的切换指令以及当前所处的网络环境,实现内外网络环境的判断和切换,达到两块硬盘的绝对隔离。实际电路中用到的引脚如图2所示。

                        电路中的W27C512是E2PROM芯片,用于存放扩展ROM程序。由于内外网络切换和定指令只需要两条I/O指令,加上启动选择界面等部分后,扩展ROM程序仍然很小,通常为8KB~64KB,所以可以使用27C5 12、27C256、27C128甚至27C64等ROM芯片。如果需要支持在线程序升级等附加功能,也可以使用闪存29C512、29C010或者29F010等。电路中的24C02芯片用于记忆用户的使用习惯,保存进入内网时的安全密码、扩展ROM。的启动模式、工作模式等,同时还保存了该设备的PIN码和用户可以修改的加解密信息。
                        物理隔离模块
                        物理隔离模块由物理隔离电路和3个IDE插槽组成。3个IDE插槽通过IDE数据线分别连接主板IDE插槽(简称IDE0)和两块硬盘的IDE接口(简称IDE 1和IDE2),隔离电路采用xilinx公司的CPLD芯片XC95 144,通过一个同步信号同时切换IDE接口的信号线,大大削弱了信号之间的干扰,性能更稳定。
                        网络连接控制模块
                        网络连接控制模块由继电器组(两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和三个以太网口构成。三个以太网口中的两个分别连接内网和外网,另一个通过网线连接网卡。虽然在100Base-T或10Base-T以太网中,只使用了以太网口的第1、2、3、6引脚(1、2发送数据,3、6接收数据),但是,本文采用通过4个继电器使以太网口的8条线全切的方式,既可用于低速网络,也能在千兆以太网中一展身手。网络连接如图3所示。由开关选择信号S的高低决定网卡与内网还是外网连通。

                        结语
                        物理隔离是一种理想的安全保护手段,可满足许多高保密单位对于机密信息的安全需求,诸如政府机关、军事机构、电信、金融、大型企业及科研院校等。本文设计实现的安全隔离卡采用物理隔离的设计思路,通过安装隔离卡和第二硬盘,把一台计算机虚拟为两台计算机,从而实现内、外网络间的绝对物理隔离,大大增强了计算机用户信息的安全性。

网友:
物理隔离模块由物理隔离电路和3个IDE插槽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