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plot模拟四连杆运动,但是不会删除之前的线怎么办?

楼主(2020-04-23):
想通过plot模拟四连杆运动,
但是不会删除之前的线,
最后所有线的轨迹都在上面,
请教大神怎么可以删除?非常感谢!
clc
a=100;
b=350;
c=300;
d=400;
syms t0;
syms t1;
syms t2;
A=2*c*d-2*a*c*cos(t0);
B=2*a*c*sin(t0);
C=c^2+a^2+d^2-b^2-2*a*d*cos(t0);
t1=2*atan((B-sqrt(B^2-C^2+A^2))/(C-A));
figure;
syms xa xb xc xd ya yb yc yd;
t0=0:0.1:2*pi;
D=2*b*d-2*a*b*cos(t0);
E=-2*a*b*sin(t0);
F=a^2+b^2-c^2+d^2-2*a*d*cos(t0);
t2=2*atan((E+sqrt(D.^2+E.^2-F.^2))./(D+F));
xa=0;
ya=0;
xb=a*cos(t0);
yb=a*sin(t0);
xc=xb+b*cos(t2);
yc=yb+b*sin(t2);
xd=d;
yd=0;
AB=line([xa,xb(1)],[ya,yb(1)]);
BC=line([xb(1),xc(1)],[yb(1),yc(1)]);
CD=line([xc(1),xd],[yc(1),yd]);
AD=line([xa,xd],[ya,yd]);
for i=1:length(xb)
    plot([xa,xb(i)],[ya,yb(i)]),hold on;
    plot([xb(i),xc(i)],[yb(i),yc(i)]),hold on;
    plot([xc(i),xd],[yc(i),yd]),hold on;
    plot([xa,xd],[ya,yd]),hold on;
    drawnow
    pause(0.1)
end

网友:
    配合clf函数
Xmin = min([xa xb xc xd]); Xmax =  max([xa xb xc xd]);
    Ymin = min([ya yb yc yd]); Ymax =  max([ya yb yc yd]);
    for i=1:length(xb)
        clf;
        plot([xa,xb(i)],[ya,yb(i)],'k');
    xlim([Xmin Xmax]); ylim([Ymin Ymax]);hold on;
        plot([xb(i),xc(i)],[yb(i),yc(i)],'r');
        plot([xc(i),xd],[yc(i),yd],'b');
        plot([xa,xd],[ya,yd],'m');
    drawnow
        pause(0.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