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RFID技术给固定资产管理带来了哪些便利?

楼主(2020-04-23):
RFID技术给固定资产管理带来了哪些便利?4 f7 `$ X- j0 e

网友:
    1、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对于新购置固定资产的添加,固定资产的借用和归还,固定资产的调拨,维修、定检和盘点,都可以轻松管理。   2、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购置的时间,使用情况,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换算。   3、固定资产管理报表:根据资产的盘点、变动、借用和归还等信息,生成报表,一目了然,方便查询。   4、易耗品管理和报表:对于公司的易耗品管理,不像固定资产那样,需要逐一张贴标签,但是,如果不进行管理,也会造成资产不清的情况,兆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也可以轻松管理易耗品,对入库、出库、领用情况等,尽在掌握。   5、提醒管理:对定检、资产到期、需要归还等信息进行提醒。   6、人性化定制:对于单位、部门、人员、权限等信息,都可以设置,操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