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计算矩阵每行中非零元素个数的简便方法

楼主(2020-04-23):
    对一个n*m的矩阵A, 求解每行的非零元素个数,并行成一个1*n的矩阵B.  我是这么写的

    for i=1:n
       B(1,i)=length(find(A(1,: )~=0));
end

      由于A是1361*4254的矩阵,按照上面的循环处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请问有没有不用循环的更简单的方法? 谢谢

网友:
    一个命令
m=find(A~=0);

网友:
    >> a=randint(4,4)*4

a =

     4     0     0     0
         4     0     0     0
     0     4     0     0
     4     0     4     4

    >> b=a>0

    b =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1     1

>> s=sum(b')

    s =

         1     1     1     3

>>

网友:
    b=a>0就是找出非零项

>> a=floor(rand(10,10)*10)

    a =

     9     9     9     4     1     3     7     1     2     0
     8     9     7     1     9     7     8     1     0     1
         9     9     0     5     0     7     7     6     3     7
         0     7     9     6     5     6     3     6     8     0
         8     3     0     5     9     5     2     8     0     6
         9     2     3     7     0     7     3     6     1     7
         4     6     0     3     5     7     0     1     6     4
     3     5     3     4     5     5     3     1     0     9
     1     3     6     2     3     9     8     3     4     4
         5     9     2     7     3     1     6     6     4     2

>> b=a>0

    b =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s=sum(b')

s =

         9     9     8     8     8     9     8     9    1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