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数据采集

楼主(2020-04-23):
如果用国产数据采集做数据采集,在用labview编程是能使用DAQmx吗?能在MAX中自动生成简单数据采集代码吗?

网友:
国产的数据卡有自己带的相关驱动,如研华的板卡,应当安装其自己带的DEVICE MANAGE 和板卡本身驱动程序,再采用其相关的类似NI的控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