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约束管理器内如果快速选择信号反应到PCB中

楼主(2020-04-2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mentor xpedition2.2中 在规则管理器中选择信号,然后在PCBLayout中能够跳转到这个对应信号的地方?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必须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能啊

请教一下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2020-06-07):
    有人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
    把交互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在规则管理器中 工具栏 setup-打开cross probing   板中也打开这个路径下的connect就可以相互交互映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规则管理器中 工具栏 setup-打开cross probing   板中也打开这个路径下的connect就可以相互交互映射了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