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印刷机印刷缓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3):
求助一下,我这有一台国产半自动印刷机。什么都正常,就是印刷的时候,刮刀走的很慢。用手推着移动也很吃力,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能不能修好还是要换啥零件

网友:
刮刀走得慢,是不是调速器坏了,左边和右边都慢吗?还有看看是不是带变频器调速的,可以调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