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这种5个二极管和双二极管的组合分别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23):
请教高手如下电路中二类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1. D1~D5这5个二极管的组合,并在二个电路之间,从这些二极管方向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导通,不知起到什么作用?
2.图片中部的Q6 BAV199的二个串联二极管,配合周围R13,R12电路,常理上分析,当电压大于二极管导通电压0.7V时,二极管直接导通,这一堆都起不到过压过流保护作用,只有电压低于0.7V时,电流才会绕过二极管,走R13,R12,二电阻起限流作用。不确定这二个二极管的保护作用,请教高手解惑,
谢谢

网友:
正反对接的二个二极管能起到钳位电压作用,过电压能够减低到正反对接的二个二极管压降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