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滤波器

楼主(2020-04-23):
经常看到系统锁相环数字电源会与周边电容组成π型滤波电路,请问各位这边为什么要用
π型滤波电路呢?能不能用T型滤波器呢?这边滤波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不能,因为这种滤波器都是厂家推荐电路,
    如果变换电路
1可能达不到设计要求
2还有可能影响电荷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这种滤波器都是厂家推荐电路,
如果变换电路
1可能达不到设计要求

楼上正解

网友:
    π型滤波有两次滤波的效果,能够很好的降低电源上的噪声。
    所以基本上都是π型滤波,T型滤波看到的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