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转 PADS V2.4 报错

楼主(2020-04-23):
key入 main out 之后
转换的过程中报了一个错,是 Create_devices command failure.  不知道怎么解?是库错了吗?大佬们请指教。

网友A:
用AD转成功率比较高,搞定也可以将文件发上来!

楼主(2020-08-05):
引用 网友A:

用AD转成功率比较高,搞定也可以将文件发上来!

哈哈,原来是pads导出的asc加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来是pads导出的asc加密了

你这不应该是PAD转Allegr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