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designer导出allegro网表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dxdesigner导出的网表没有封装名字的信息

网友A:
    dxdesigner要导出allegro网表,首先你要出asc文件,然后通过转换工具转成ad的网表,在通过转换工具转成allegro的网表,最后你还要修改转好网表里面的非法字符,挺麻烦的。如果有skill到是好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designer要导出allegro网表,首先你要出asc文件,然后通过转换工具转成ad的网表,在通过转换工具转成alle ...

    这些都知道,我想知到为什么dxd导出的网表为什么没有DEVICE这一栏和封装名字这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