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2019软件对笔记本电脑配置CPU,GPU有啥要求?

楼主(2020-04-23):
小白最近想学sigrity2019软件请教对笔记本电脑配置CPU,GPU有啥要求?

网友A:
系统要求:
OS:MicrosoftWindows7所有版本(64位),Windows 10(64位),Windows 2012 Server(所有服务包),Windows 2016 Server(所有服务包)。但是Windows 7不支持带有Hyper-V的Clarity 3D Solver和Celsi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要求:
OS:MicrosoftWindows7所有版本(64位),Windows 10(64位),Windows 2012 Server(所有服务包),Windows 2016 Server(所有服务包)。

谢谢回复,请问对cpu和gpu有啥要求吗?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学习仿真

网友B:
    至少具有4个内核的IntelCorei7 4.30 GHz或AMD Ryzen7 4.30 GHz

网友:
    需要8 GB RAM / 64 GB RAM或更高。

网友:
空间方面建议将50 GB可用磁盘空间/ 500 GB可用磁盘空间SSD用于主要操作系统(OS)和模拟工作目录

网友:
    对网络和显卡也有要求,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9.0或更高版本
    1,024 x 768真彩色显示分辨率( 16位彩色)/具有全高清分辨率或更高分辨率的大型显示器(或两个)
    需要具有1 GB或更高显存的专用图形卡的G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具有4个内核的IntelCorei7 4.30 GHz或AMD Ryzen7 4.30 GHz

谢谢回复!

楼主:
    感谢大家的评论!

网友:
    OS:MicrosoftWindows7所有版本(64位),Windows 10(64位),Windows 2012 Server(所有服务包),Windows 2016 Server(所有服务包)。但是Windows 7不支持带有Hyper-V的Clarity 3D Solver和Celsi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具有4个内核的IntelCorei7 4.30 GHz或AMD Ryzen7 4.30 GHz

今年最新的移动端CPU基频和睿频参数,请问有没有人知道sigrity2019软件和Cadance系列软件怎么选合适的笔记本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