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outer中编辑铜和复制粘贴VIA的小程序

楼主(2020-04-23):
    在Router布线中经常想编辑铜皮和复制粘贴VIA,还需要回到LAYOUT 很麻烦,

网友:
    PADS就是比较麻烦,Layout里面也可以走线,但是我习惯在router里面,到最后可以在layout这边批量打孔
软件问题,习惯就好了

网友:
    还需要回到LAYOUT 很麻烦

楼主:
    Router中添加铜皮编辑和复制功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