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如何进行器件温度参数分析?

楼主(2020-04-23):
    求助论坛大侠: 如下差动电路,如何分析温度对器件参数、系统性能的影响?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网友A: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Q2、Q3连接错误,需要倒过来。

以下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参数进行仿真的图形,从仿真结果看,不同的温度会引起信号的失真和直流偏移,从探针点分析:温度越高,幅度越小;

    上述是在3种温度条件下的独立仿真,你也可以对其进行扫描,得到温度与幅度,以及温度与直流成分的关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Q2、Q3连接错误,需要倒过来。

以下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参数进行仿真的图形,从仿真结果 ...

    多谢Jacky老师对电路的检视、仿真分析,晚上11点多还在帮我们网友解答问题,多谢~
    我再仿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