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入门-什么是VSA数字解调的四大金刚

楼主(2020-04-23):
无线通信常常需要对信号进行数字解调,分析信号质量,通常的分析工具有四大金刚——IQ星座图、IQ眼图、码元表、误码率表。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四样分析方法如何帮助我们判断信号质量好与不好。
IQ星座图
数字调制是将低频信息通过高频载波发射所做的必要动作,当我们接收到信号时,首先要对信号解调。IQ星座图是一种调制映射关系,利用正交平面,把调制的所有可能性——调制后的符号数(或者叫状态空间),铺在我们构建的正交平面上。信号调制过程中从一个点跳到点(调制状态),点与点的距离叫做欧氏距离,代表能量;当我们观察迹线是否正确落在对应的格点上,可以判断信号的幅相调制是否完成。
当然,不同的调制方式星座图形态不同,比如BPSK只有两种状态,QPSK有四种状态,而QAM的状态数更多。
IQ眼图
眼图常常用于时域信号测试,通过重叠一定数量的波形,观察时钟张合效果,如果眼睛张开,认为信号的误码率低质量好,眼睛闭合,则误码率高,需要改进电路设计。IQ眼图是观察信号数字调制过程随时间变化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变化,信号调制过程在I轴的迹线经过重叠后是否“眼睛闭合”,来判断同相通道的眼图质量的好坏。对应的还有Q-眼图,叫做正交通道的眼图。
IQ眼图是误差向量时间测量的基础。
码元表
码元是数字调制的具体状态信息,反映实际调制的电平变化以及调制状态。码元对应星座图中的每个格点,码元表将信号解调后得到的调制信息予以展示。通过码元表和参考表的对比,可以知道误码率。
误码率表
通过对比码元参考表,频谱仪可以实现误码率分析,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统计出误差矢量幅度(EVM)、幅度误差(MagErr)、相位误差(PhaseErr)等结果。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对相应的测试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RSA5065实时频谱分析仪,配备实时分析及扫频分析功能,可选矢量信号分析应用软件(VSA)及EMI测量应用软件(EMI),拥有优异的性能及指标。其频率范围9kHz3.2GHz/6.5GHz,并提供带有跟踪源“-TG”型号,可广泛的应用于企业研发、工厂生产、教育教学等诸多领域。

网友:
谢谢你的VSA数字解调的四大金刚分享,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