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20-04-23):
示波器中间的那条线怎么偏了一格,怎么调?能调吗,知道的朋友们帮忙说一声

楼主:
HORIZONTAL只能调上面的剪头,那条粗线还是调不了

网友:
有没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
    是不是滑鼠鼠標阿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影响么?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影响么?用就行了

    有影响啊,横着的也不对,测电压格数也不准,怀疑仪器要校准,我自己校准了波形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