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供电顺序设计

楼主(2020-04-23):
大佬们好,最近要做个功放的测试板,下图是功放的供电顺序,之前没用过单片机,我想请教下,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上电顺序,是指用单片机的引脚来控制电源IC的使能端么,比如说上电的时候,单片机pin1给栅极电源使能信号,隔一段时间pin2给漏极电源使能信号,栅极加一个电位计来控制电压,然后再加一个按键控制给两个电源IC按顺序下电,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
    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我

楼主:
    或者有没有更简单的设计呀

网友A:
    控制上电时序很简单啊,不知道你的攻放是通过什么器件供电的,一般电源都有使能管脚和缓启动管脚,通过硬件就可以实现,通过单片机控制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上电时序很简单啊,不知道你的攻放是通过什么器件供电的,一般电源都有使能管脚和缓启动管脚,通过硬件 ...

    哦哦,我是想用ADM7172给漏极供电,有使能管脚和缓启动管脚,LTC1550给栅极供电,硬件实现的话是不是控制使能管脚呀,缓启动管脚不是只是加长升压的时间么。板子上会放一个单片机设置其他器件的寄存器,所以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会不会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是想用ADM7172给漏极供电,有使能管脚和缓启动管脚,LTC1550给栅极供电,硬件实现的话是不是控制 ...

    因为我只做中频这块,所以基本上电的时候FPGA的时序只能通过硬件来控,软启动是调整升压时间的,也可以用来调整上电顺序啊,如果它们的EN都接在一起的话。用单片机控很方便啊,单片机起来了想怎么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