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脑麦克风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0-04-24):
大家好,现在有2种电脑麦克风电路的疑问,如下图,两种电路均出现在电脑设计中,那么平时用的headset麦克风是相同的吗,麦克风的tip,ring和sleeve分别代表什么呢?
好像麦克风只有2根线,那下面J2那种连接用在什么场合呢?

如果麦克风的tip,ring和sleeve分别代表 麦克信号,偏置和GND,那为什么J3插座仅仅使用了tip和sleeve ?

网友:
    TIP和RING都是信号端!J3的声卡左右声道并联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