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设置十字架避铜后的线宽和线长

楼主(2020-04-24):
    求如何设置十字架避铜后的线宽和线长?如下面所示|

网友:
    整板或者单个铜箔都可以设置

网友:
    如下图红色方框是设置固定的线宽值(也就是此设定值是多少线宽就是多少),蓝色方框是在原来线宽的基础上叠加上去的线宽值(比如原来焊盘连接铜箔的线宽为10mil,选择此设定模式后线宽就是该值加上10mil),线的长度这个是没得设置的,系统统一默认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主要是想设置线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主要是想设置线长度,

这样已经可以了,为啥要变长点?。。。。。说出你的故事。。。

楼主:
    不是这个图片,这个图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主要是想设置线长度,

这些都是默认的,你实在需要线长干脆直接add connect~~

网友:
    属性编辑里面进行添加就是

网友:
    长度没法改,也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B(2023-08-24):
引用 网友A:
    这样已经可以了,为啥要变长点?。。。。。说出你的故事。。。

有没有可能是想要变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想要变短点

    gap变小,线自然变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