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中间两层是用正片层还是负片层?

楼主(2020-04-24):
4层板,中间两层是选正片层还是负片层?AD18只能同时选2个正片或者2个负片层,不能设置成一正一负。之前看别人做的4层板,中间是正负片各一层。

网友A:
如果内层需要走线,那就用正片;若只是GND或VCC,那就负片(若板子不大,选正片也可以)。
只能同时选2个正片或者2个负片层,不能设置成一正一负,这不应该吧,我用的是17,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层需要走线,那就用正片;若只是GND或VCC,那就负片(若板子不大,选正片也可以)。
只能同时选2个 ...

附带问一下,负片的花盘自动默认间距,不用改变设置,是吧?正片如果灌铜自动形成花盘,花盘间距也默认设置不用管,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带问一下,负片的花盘自动默认间距,不用改变设置,是吧?正片如果灌铜自动形成花盘,花盘间距也默认设 ...

一般情况,默认即可。
若走大电流,我会直连。

网友:
    正片比负片容易看效果

网友(2020-06-20):
    用正片吧。话说负片的功能主要是为以前的电脑节约软件运行资源设计的?

网友:
    如果需要走信号线,那就用正片层,如果中间是电源和地,那就用负片层,,,当然正片层也可以作为电源和地层,但铺铜时就会费时而且耗费软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