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侧电流放大不起作用

楼主(2020-04-24):
    如图电路,测量高侧通过检流电阻的电流,检流电阻阻值5毫欧。测量发现输出电压不随电流变化而变化,而是输出一个约0.6V的恒定电压。有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下呀!
我用multisim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 你的运放是不是正品
2 是不是再放大区外
    3放大倍数是不是合理
    4是不是需要正负电压供电

网友A:
    换个轨到轨的运放应该就可以

网友:
    没做过高侧电流检测,不过之前看过一些集成芯片的内部电路,高侧检测的方式貌似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用运放+MOS接成一种压控电流源再转电压输出的形式。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换个轨到轨的运放应该就可以

    嗯嗯,是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设计问题。选型LM324AD不合适。LM324AD可以检测低侧电流,不能检测高侧电流。因为该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要求比电源电压低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