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ADS的“Fatal run time error"(转)

楼主(2020-04-24):
如何解决pads的“Fatal run time error"(转)

问题1. 相信用PADS(POWERPCB)都有遇到这个问题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以前偶尔出一次,今天频繁出现好多次了,主要是在PADS router 里出现。

    问题2. 我也遇到过
               内存占用太大了,看看你的设置里面是不是有显示NET项 把该功能去掉,另外导出asc然后导入一次,总之,更改设置,减少内存的耗用。

问题3. 最近在用PADS2007 Layout时,经常出现:Fatal run-time error.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不能保存,然后就关掉了,一天要出现好几次,之前没有过,主要出现在DRP模式下呢,怎么解决啊?

问题4. 求助:PADS 2005 Layout输出GERBER时出现FATAL RUN-TIME ERROR 各位大侠:我的PADS的版本是2005 sp2,在输出GERBER时出现FATAL RUN-TIME ERROR,如图。点OK后退出程序,无法输出GERBER。卸载后重新安装PADS 2005 SP2或更高版本的SP3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哪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另外在安装时,我选择安装了PADS LAYOUT、PADS LIBRARIS、PADS LOGIC和LADS ROUTER。原理图是用orcad做的。

解决方法1:

    实用PADS Layout转PADS Router或者使用PADS Router打开pcb文档的时候,老是出现"Fatal error"或者"Run-time error"的故障,搜到一条解决办法,很有效。用PADS Layout打开pcb文档,输入i回车,修复所有数据,保存之后就可以用PADS Router打开文档了。

    解决方法2:
一步一步试.
1. 使用命令 I 看看数据有没有错;
2. 导出 ASC 再导入;
3. 重新安装 PADS;

    解决方法3:
    内存占用太大了,看看你的设置里面是不是有显示NET项 把改功能去掉另外导出asc然后导入一总之,更改设置,减少内存的耗用。

解决方法4 :
  1、在layout中出现几次 fatal run-time error后,偶的解决方法:导出asc文件(select all the item),重新导入到一个新的.pcb文件中,保存。放弃原来的文件,后面对这个新的pcb文件操作即可。
      2、在router中出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为:用layout打开pcb文件,重新同步生成一个router文件,后面对此最新router文件操作你会发现出现 fatal run time error的概率极大地降低甚至不再有了。
      3、如果修复过的文件再次出现这个问题,如上两种方法再次修复即可。因为出现 严重运行时间错误 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文件内部出现了一些不需要的或出错的信息,重新导入或生成新文件即是修复。

    解决方法5 :
PADS的“fatal run time error相信用PADS(POWERPCB)都有遇到这个问题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PCB文件里的数据有错误了!无论powerPCB版本还是pads版本都存在这个问题。

以下是综合了网友的几个建议 ,大家不妨了解一下。

    1、先将PCB文件导出成ASCII文件,重开pads,再导入ASCII文件,保存!
    2、問題是這樣解決的,一般就是自己的GND走線的時候出現不的操作造成的,第一次的時候我就是每個每個網絡的刪除,看是哪個網絡的信號線走的有問題,時間長了,基本都是GND的問題比較多,所以你試這把DNG的網絡刪除,再重新走看會不會出現你說的哪個問題了。3、关键是硬盘读写速度跟不上,软件安装在foremay 固态硬盘上,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4、这是从pads官方的英文论坛里看到的,大家可以看看。我大致翻译了一下。
    Re: PADs layout Fatal run-time Error   Try to move the vias near the problem parts and see if you still get the Fatal Error.  The problem might not be with the part but with the vias or traces attached to it.  I had a similar problem recently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that a via on the board had attributes built into it that were causing the problem.  I found that these particular attributes were only on the offending vias.   Once I removed the attributes from these vias the problem went away.  Just an idea...your case may be different, but maybe it's worth a try.
    试着挪开有问题的parts附近的vias,看看是否任然出现这个问题。我最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因为板上  的一个via自身的内部属性导致了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些特殊属性只存在于那些有问题的vias上。一旦我把这些vias的属性删除,fata-run time error 就没有了。哦,这只是一个建议,你的问题也许与我的不同,但是我的建议可以试试啊。

        If you are having problems and are stuck on an earlier version then doing a complete clean install with XP and ONLY installing the minimum software packages you absolutly must have on the computer may help minimise the number of times this happenes.
    这段简单,不逐句翻译了。大致意思:早的Pads版本上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卸载掉软件,清理干净安装时的各种信息。安装你用的着的那几个软件包就可以了,这样出现fata run time error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If you do get a Fatal Error event then you should shut everything down and do a Windows restart.   此句:重启电脑,再看看。

Also make sure your graphics card has LOTs of memory (512MB or more if possible) and all the drivers are up to date, as I have had problems from that too.
    此句:确保显存足够大,最少512,还有更新驱动。   希望大家与我一样,搞清楚这个问题,基本上是pads软件本身的问题,大家多想办法克服克服啊--如:过一小会就保存一下。

网友:
    在确保数据正常的的情况下,走线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有很多小线头,特别是地,还有推挤要合理使用

网友(2020-06-16):
    请问16.2版本的dsn导入到logic弹出fatal error的情况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