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打开文件缺失部分元器件

楼主(2020-04-24):
    如题,
          orcad我用的16.3版本的,修改完原理图,发给日本客户,客户用的orcad17.2。
          结果就是客户打开缺失了一部分元件,网络等等。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啊,高版本兼容低版本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啊,高版本兼容低版本才对

软件用了这么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遍搜网络都没有看到一个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