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什么鬼!LED显示屏扫描方式1/2、1/4、1/8 、/16怎么分?

楼主(2020-04-24):
     在一定的显示区域内,同时点亮的行数与整个区域行数的比例,称扫描方式;室内单双色一般为1/16扫描,室内全彩一般是1/8 扫描,室外单双色一般是1/4扫描,室外全彩一般是静态扫描。
      目前市场上led显示屏的驱动方式有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两种,静态扫描又分为静态实像素和静态虚拟,动态扫描也分为动态实像和动态虚拟;驱动器件一般用国产HC595,台湾MBI5026,日本东芝TB62726,一般有 1/2 扫,1/4扫,1/8扫,1/16扫。
      举列说明:一个常用的全彩模组像素为 16*8 (2R1G1B),如果用MBI5026 驱动,模组总共使用的是:
      16*8*(2+1+1)=512 ,MBI5026 为 16位芯片,512/16=32
      (1)如果用32 个MBI5026芯片,是静态虚拟
      (2)如果用16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虚拟
      (3)如果用8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 1/4扫虚拟
      如果板子上两个红灯串连
      (4)用24个MBI5026芯片,是静态实像素
      (5)用12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实像素
      (6)用6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4扫实像素
      在LED单元板,扫描方式有1/16,1/8,1/4,1/2,静态。如果区分呢?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下单元板的LED的数目和74HC595的数量。
      计算方法:LED的数目除以74HC595的数目再除以8 =几分之一扫描
      实像素与虚拟是相对应的:简单来说,实像素屏就是指构成显示屏的红绿蓝三种发光管中的每一种发光管*终只参与一个像素的成像使用,以获得足够的亮度。
      虚拟像素是利用软件算法控制每种颜色的发光管*终参与到多个相邻像素的成像当中,从而使得用较少的灯管实现较大的分辨率,能够使显示分辨率提高四倍。
      看单个模块的IC数量,静态的驱动ic控制16个点,
      如果单个模块是32*16个点,里面只有8个ic,那就32*16/16/8=4,即1/4扫描;
      在一定的显示区域内,同时点亮的行数与整个区域行数的比例,称扫描方式;室内单双色一般为1/16扫描,室内全彩一般是1/8 扫描,室外单双色一般是1/4扫描,室外全彩一般是静态扫描。
      目前市场上led显示屏的驱动方式有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两种,静态扫描又分为静态实像素和静态虚拟,动态扫描也分为动态实像和动态虚拟;驱动器件一般用国产HC595,台湾MBI5026,日本东芝TB62726,一般有 1/2 扫,1/4扫,1/8扫,1/16扫。
      举列说明:一个常用的全彩模组像素为 16*8 (2R1G1B),如果用MBI5026 驱动,模组总共使用的是:
      16*8*(2+1+1)=512 ,MBI5026 为 16位芯片,512/16=32
      (1)如果用32 个MBI5026芯片,是静态虚拟
      (2)如果用16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虚拟
      (3)如果用8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 1/4扫虚拟
      如果板子上两个红灯串连
      (4)用24个MBI5026芯片,是静态实像素
      (5)用12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实像素
      (6)用6个MBI5026芯片,是动态1/4扫实像素
      在LED单元板,扫描方式有1/16,1/8,1/4,1/2,静态。如果区分呢?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下单元板的LED的数目和74HC595的数量。
      计算方法:LED的数目除以74HC595的数目再除以8 =几分之一扫描
      实像素与虚拟是相对应的:简单来说,实像素屏就是指构成显示屏的红绿蓝三种发光管中的每一种发光管*终只参与一个像素的成像使用,以获得足够的亮度。
      虚拟像素是利用软件算法控制每种颜色的发光管*终参与到多个相邻像素的成像当中,从而使得用较少的灯管实现较大的分辨率,能够使显示分辨率提高四倍。
      看单个模块的IC数量,静态的驱动ic控制16个点,
      如果单个模块是32*16个点,里面只有8个ic,那就32*16/16/8=4,即1/4扫描;

网友:
    虚拟像素是利用软件算法控制每种颜色的发光管*终参与到多个相邻像素的成像当中,从而使得用较少的灯管实现较大的分辨率,能够使显示分辨率提高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