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阻值与阻值误差的文字符号它们代表的意义是什

楼主(2020-04-24):
表示阻值的文字符号有:R、K、M、G、T。其意义是:R表示10°欧、K表示千欧 (10立方Ω)、M表示兆欧 (10的六次方Ω)、G表示干兆欧 (1O九次方Ω)、T表示兆兆欧 (1O十二次方Ω)。例如:3R3表示3.3Ω、3K3表示3.3千欧、R33表示0.33Ω、3M3表示3.3MΩ等等。从上述几例中看出,R、K、M等有时代替小数点使用。

网友:
其意义是:R表示10°欧、K表示千欧 (10立方Ω)、M表示兆欧 (10的六次方Ω)、G表示干兆欧 (1O九次方Ω)、T表示兆兆欧 (1O十二次方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