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不解之谜

楼主(2020-04-24):
菜鸟路过,请各位指教~~undefined如图所示,三只电容串联,按道理来讲,不管是充电还是放电,中间的电容都不应该带电才对,可是查资料,中间的电容也有电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容串联就相当与一个电容,耐压增加。电容量降低。具体电子基础有公式计算。中间的当然有电。